K8连线问题

楼主(2017-04-07):
我用的是铂金50A电调,mini K8使用SBUS连接后,RXA口是不是插电调那个RPM信号线?之前用pcm方式连接时,RPM信号线是空出来的!

网友A:
对的。如果不用K8定速,其实不用插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如果不用K8定速,其实不用插也没事。

K8和铂金50A那个定速好点?

网友B:
50v3定速,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v3定速,杠杠滴!

好的,我也懒得折腾K8的定速了

网友C:
大Kbar才有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Kbar才有定速

就是小K8是没有定速的,我只好在电调上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