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90gt 摄像头使用中时常模糊,已经解决。

楼主(2017-04-08):
kingkong90gt的朋友在飞行过程中有无出现过,摄像头无辜模糊的情况,比如说原来好好的,轻微的磕碰后就异常模糊,  我飞行时就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吧摄像头打开,看了看,开始还以为是摄像头镜头坏了,或者是ccd松了,  打开看了看都不是,用镊子按压了一下ccd,发现原来是ccd电路板(绿色的)和固定镜头的黑色座子分离了,导致飞行过程中震动或撞击后出现ccd和镜头间的距离随机变大,造成图像模糊,   解决办法其实就是用热熔胶固定一下ccd电路板和镜头底座就行了。问题解决。

网友:
5imx博客新服务~

网友:
原来是这样

楼主:
导致ccd电路板和固定座子分离的原因我想可能有2种:  1.是飞行中摄像头被撞倒而受力,导致座子和板子开胶,2. 是我们在调整清晰度时会拧动镜头螺纹,当镜头底部抵住ccd模块时也会将ccd电路板和镜头固定座子撑开,导致ccd板子未被固定晃动,造成飞行过程中图像模糊。

网友:
kingkong的tiny7也是这样,炸了几次后就出现模糊、雪花,拆开看了,黑色塑料盖与CCD板分离,我用AB胶粘死了,故障消失

网友:
我用泡沫胶早粘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