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电调协议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08):
       看了南宁飘飘大神的关于F4飞控的帖子,心情汹涌澎湃,感觉自己也能用F4一展雄风,谁知道在电调协议上面卡住了。飞控是F4,90块钱的那个;
电调是数字电调,以前在CC3D上正常使用。分电板是MATEK的迷你分电板

有两个问题想向各位老师请教:
1、电调协议不管选择哪种电机都不能正常转动
2、电调协议选择ONESHOT125,电机只会自己时不时的动一动

怎么破?

网友:
什么电调,好像是king控的吧?看你的描述应该是还没完成解锁

网友:
什么电调,好像是kingkong的吧?看你的描述应该是还没完成解锁呢

网友A:
要选PID和PWM速度分离,在configuration界面,电调协议下面。选了会弹出一个信号刷新频率的框,用PWM数值最大490,oneshot125的最大3900,multishot可以开到32000。数字越大,信号刷新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PID和PWM速度分离,在configuration界面,电调协议下面。选了会弹出一个信号刷新频率的框,用PWM数值最 ...

感谢!!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选PID和PWM速度分离,在configuration界面,电调协议下面。选了会弹出一个信号刷新频率的框,用PWM数值最 ...

第一次看到有关pwm分离的说明学习了。之前一直找这个选项的说明从没人提,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选PID和PWM速度分离,在configuration界面,电调协议下面。选了会弹出一个信号刷新频率的框,用PWM数值最 ...

还能更详细点解释下刷新率跟各种电调协议之间的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能更详细点解释下刷新率跟各种电调协议之间的关系吗?

这个PWM速度就是电调信号刷新速度。标准PWM的脉宽是1000~2000uS,也就是500hz。但是PWM速度开到500hz的话,满油门就会一直输出高电平,电调那边就会认为脉宽超过2000uS,产生错误。如果开到500hz以上,一个循环还没完,下一个就跟着来,就完全乱套了。所以要设低一点,留出时间给低电平。就好比有一条路,要在上面停车,每辆车的长度(脉宽)是一定的,车和车之间要有间隔(低电平),而PWM速度就是成的数量。车太多就会挤在一起,造成错误。同理,oneshot125的最大脉宽是250uS,也就是4000hz,留出低电平的时间,取3900就合适了。multishot是25uS,理论上可以开到39000,然而我用的F4飞控最大只有3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WM速度就是电调信号刷新速度。标准PWM的脉宽是1000~2000uS,也就是500hz。但是PWM速度开到500hz的话 ...

学习了,第一次有这么清晰的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PWM速度就是电调信号刷新速度。标准PWM的脉宽是1000~2000uS,也就是500hz。但是PWM速度开到500hz的话 ...

啥情况下才需要开这个设置?貌似我几台机子都没用到过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情况下才需要开这个设置?貌似我几台机子都没用到过这个功能。

如果没有这个选项就不用理它,我用的F4,bf3.1.5固件有这个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选PID和PWM速度分离,在configuration界面,电调协议下面。选了会弹出一个信号刷新频率的框,用PWM数值最 ...

选择d协议得来pwm分离这个选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选择d协议得来pwm分离这个选项吗

Dshot就不用了,它是数字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shot就不用了,它是数字信号

其实DS和PWM都是数字信号,只不过编码方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DS和PWM都是数字信号,只不过编码方式不一样。

PWM是模拟的,用脉宽表示油门值。Dshot是数字信号,用脉宽表示0和1。

网友(2017-05-19):
这个真的学习了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WM速度就是电调信号刷新速度。标准PWM的脉宽是1000~2000uS,也就是500hz。但是PWM速度开到500hz的话 ...

马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PWM速度就是电调信号刷新速度。标准PWM的脉宽是1000~2000uS,也就是500hz。但是PWM速度开到500hz的话 ...

解释的精辟!

我看有些资料上说,如果不选pid分离,则是每个looptime结束以后,飞控生成一个pid指令给电调,所以这种情况下电调信号是和飞控频率同步,在飞控频率较高电调协议速度较低的时候,可能要修改单独的pid分离。上面说单独的pid分离是用专用的硬件方波生成器来执行的,比飞控软件计算生成效率要高很多,因此哪怕是电调频率和飞控频率一样,也最好用分离pid这个选项,是这样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释的精辟!

我看有些资料上说,如果不选pid分离,则是每个looptime结束以后,飞控生成一个pid指令给电 ...

这个我不太清楚,如果是专门有硬件生成PWM,应该是比mcu直接生成来的靠谱。就像bl和bls,信号解码方式从软件变成硬件,都顺手了许多。分离可以自定义信号刷新率,开着也没问题。

网友:
看了一大帮人说了一堆废话

网友(2017-12-11):
我的f4飞控,新西达电调也是,电机不转,不知用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