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科尔D7怎么样

楼主(2017-04-08):
新手刚入门。阴差阳错买了个D7。不知道是不是很垃圾的控

网友:
D7确实一般,那个显示器太糟糕了,要论好用还是D10好用

网友A:
挺好的,D7E么还是D7?感觉差不多。我有个D7E
现在拿来飞KT机和像真机,和一个450
还一个500,上面用的futaba ,
6S的直升机还是450出场高,就没换
遥控小挺稳定的,不错的,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D7E么还是D7?感觉差不多。我有个D7E
现在拿来飞KT机和像真机,和一个450
还一个500,上面用的f ...

买的D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D7E么还是D7?感觉差不多。我有个D7E
现在拿来飞KT机和像真机,和一个450
还一个500,上面用的f ...

D7E可以兼容这么多飞机吗

网友:
d7e可以刷固件 刷过后支持很多协议 飞小直机的话很合适 d7就垃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D7E么还是D7?感觉差不多。我有个D7E
现在拿来飞KT机和像真机,和一个450
还一个500,上面用的f ...

D7e飞小机,刷机还是很理想的,比原装控手感好多了。开源控,比较适合DIY,换句话就是万能控。有独到之处,用好手中的资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7E可以兼容这么多飞机吗

一个控可以对频很多接收机,到时候更换模型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7e飞小机,刷机还是很理想的,比原装控手感好多了。开源控,比较适合DIY,换句话就是万能控。有独到之处 ...

手感应该改不了了吧?还有人拆开换轴承么?
就是遥杆短了点
之前身边有刷机DMS2的,说刷完飞远了信号弱,再就是费电了。估计是版本问题。我听完他们的就没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感应该改不了了吧?还有人拆开换轴承么?
就是遥杆短了点
之前身边有刷机DMS2的,说刷完飞远了信号弱 ...

可以短接,增加功率,费电是有的。改锂电池供电。摇杆有延长杆。怎么都比原来的控好用

网友:
D7E还可以。。D7就是个悲剧。LZ节哀。。

网友:
哈哈,D7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2017-05-10):
千万别买华坑的东西,配件死贵死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