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步进电机绕组问题

楼主(2017-04-08):
手头有个三相步进
电机
,由于有6根线捣鼓半天没弄懂怎么接线,稀里糊涂的把绕组给拆了,现在想重新绕线但是不知道绕组顺序和接线顺序,万能的论坛谁能给个绕组接线图,注意是3相得不是单相的。
想在电机定子有9个槽我猜测可能有2种绕组方法,1,A -A-A-B-B-B-C-C-C 2,A-B-C-A-B-C-A-B-C不知道哪种对或者全错。

网友A:
现在想重新绕线但是不知道绕组顺序和接线顺序......
你什么都不知道,重新 绕线 你觉得会成功吗?
我觉得你这样问问题没有能解释吧,最起码 上个电机图 看看呀 !

网友B:
?感情白拆了!!重绕??我感觉脑洞不够用!!拆机前必备课程,记录下拆前照片,接头编号,绕线位置,方向。
网上大把的接线方法恐怕不适合你,真心学,去修电机哪里,给老师搭把手,将你这个电机重新绕线吧!关键养成事前准备,事中记录,事后总结的好习惯。

网友C:
按A-B-C-A-B-C-A-B-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A-B-C-A-B-C-A-B-C即可。
试过了,电机上电就怪叫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