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艾斯特sc620大神们

楼主(2017-04-08):
现在用a6充电包太慢了,想换这个充电器不知道稳定性如何,请用过的大神们说下

网友:
刚收个二手的用过一下午 暂时没发现问题.... 平衡就到点后两位    25V左右能到最大功率....

网友:
看人品吧 有人没问题 有人到手几天就烧了

网友:
看你电包质量了。要是压差大,就平衡很慢了

网友:
isdt的充电器  性能牛逼  烧不烧 看你人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t620捷卡,需要的加我q 735436345

性能怎么样?500W能达到么?平衡精度多高?功能多少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网友:
收艾斯特充电器~~~608或620或q6

网友C:
充电器:艾思达SC-620 与 捷卡T620  选择求教

艾思达SC-620 充电器:
优点:显示屏时尚直观,涓流平衡充电可以充的很满。
缺点:后期涓流平衡时间长、内阻测量不是很准、放电功率过小。

捷卡T620 充电器:
优点:后期线损补偿平衡时间短,放电功率较艾思达SC-620 稍大。
缺点:显示屏不如前者时尚直观,内阻测量情况不知。

两个充电器的价格一样,功率、功能等差不多,但貌似艾思达用的人更多。
二选一,如何选择?犯难了。

请用过的老鸟赐教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艾思达SC-620 与 捷卡T620  选择求教

艾思达SC-620 充电器:

抉择难点不是这个,而是。SC-620故障率高,有半个月返厂的,但是23V以上即可开满500W,而T620故障率低但是需要整整28V才能开满500W。可靠性和推动能力你选哪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艾思达SC-620 与 捷卡T620  选择求教

艾思达SC-620 充电器:

PG捷卡有个先进的功能 截止电压可调。换句话说如果你4.20V需要很长时间你就调到4.25然后电流刚减小不久就手动停止那么电压可能刚好4.20

网友D:
之前用的608后来用的620,现在a9在家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的608后来用的620,现在a9在家吃灰

a9出不出?

网友:
毕竟体积小 品控还是不稳定

网友D:
暂时不出,现在在家扔着放电用呢,放电倒是很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暂时不出,现在在家扔着放电用呢,放电倒是很快

哈哈 那608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那608出不?

早就出给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