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达人复活混控盒

楼主(2017-04-08):
手里有个黄赛的混控盒,由于线路短路导致盒子冒烟了,打开看了下应该是2个整流二极管烧了(不确定)。
希望论坛大神给看一下,或者指导一下怎么复活,换新的要100,如果真的是整流二极管烧了,那估计用不到2块就能修复。

楼主:
自己有能力更换,但是不确定型号。问过厂家,由于换代了,没法提供图纸或技术支持…………

网友:
看着像是电源的,如果是的话型号不重要,差不多的应该都可以

网友A:
我有个,不用的,要的话便宜出给你

网友:
二极管   有可能是降压的 看看是不是主输入进来后通过他  然后进了背面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不用的,要的话便宜出给你

已经买了替换的,只是这个闲置觉得能修一下最好不过了。

不过如果能麻烦你帮忙看看这两个原件的型号,就万分感谢你!! 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不用的,要的话便宜出给你

小弟微信/QQ:56011112

网友:
厂家说换代了没法提供技术支持都是托词,就是不想帮你修想让你买新的,做开发的怎么会不留档呢

网友B:
发图看看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图看看背面.

稍后我拍下来 发上来帮忙看看,
目前用2跟IN4007串联焊接上了,所有功能正常,

因为隐约看到被烧毁的原件上写的是007,

不知道IN4007还有没有其他型号 或者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