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
大疆FPV Drone / 晓/悟/精灵4
精灵三的电池能不能拆出来吧电池板装进机身 然后用一般 ...
[精灵]
精灵三的电池能不能拆出来吧电池板装进机身 然后用一般的航模电池。
卡尔蔡司
卡尔蔡司

网友A(2017-04-08):
精灵三的
电池
能不能拆出来吧电池板装进机身 然后用一般的航模电池。

网友B:
可以吧,但是最好不要破坏原装的配置。要diy可以自己动手组装一架飞机。

网友C:
不行,电池上有芯片

网友D:
可以的,每次充满电要重置一下

网友E:
增加容量?

网友F:
每次碰到类似的问题都会有完全相反的答案,能不能不知道就不要乱说呢?这样会误导提问的人,也会误导大家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换电芯,所以我不会乱说。

网友G:
有人这样改的,买一块废的精灵3电池,留下电路板,自己组装4.35的电池然后接电路板就可以用

网友H:
电路板一断电就废了,需要未断电芯前接另一片电芯上去

网友I:
9楼的说法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J:
9楼说的不是靠谱是不懂,按顺序断电不会锁住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每次充满电要重置一下
怎么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