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改过艾默生的R48电源的风扇

楼主(2017-04-08):
这个电源有点就是便宜,但是用的时候风扇声实在感人。照理来说,充电器用的环境比机房好很多,气温也不会像机房那么高,散热要求应该会低一点吧。有人做过这个电源的改造吗,声音搞小点。太吵了!

网友A:
串联一个温度开关放在最大的铝散热上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个温度开关放在最大的铝散热上即可

能否提供一下温度开关的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否提供一下温度开关的型号?

KSD-01F常开30/35/40/45/50/65/70/85/95/100 温控温度开关
温控开关 全系列现货    X宝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SD-01F常开30/35/40/45/50/65/70/85/95/100 温控温度开关温控开关 全系列现货    X宝很多

多谢分享,,,,,,,,,,,,,,,,,
那一般选择多少度开启的合适。

网友D:
其实没什么好改的,反正在外场用那点噪声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
那一般选择多少度开启的合适。

308内置风扇40度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什么好改的,反正在外场用那点噪声基本可以忽略。

不是充电器吵,是电源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什么好改的,反正在外场用那点噪声基本可以忽略。

外场不用这种电源用电包,家里用的,太吵,精神衰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08内置风扇40度开启,

好的,我去买个自己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去买个自己改。

改这个要注意频繁启停的问题,如果只是个简单的温控开关的话,到达启动温度时,风扇开始启动,温度下来就停了,然后再升高再启动,有时会出现很频繁的启停,那个声音听着叫一个难受,还不如常转呢。我有个B6充电器,充到最后电流小了就那个德性,听着跟喘气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这个要注意频繁启停的问题,如果只是个简单的温控开关的话,到达启动温度时,风扇开始启动,温度下来就 ...

那放到半夜不是要吓死人

网友:
鹰王能改找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个温度开关放在最大的铝散热上即可

能否告知一下,那个温控开关串联在风扇的电源线上吗?我的风扇有4根针。接地,电源,转速侦测,调速

网友:
直接换风扇,换低转速的

网友B:
终于改好了,来汇报一下。用的是40度的KSD-01常开温控开关,串联接在我的4线服务器风扇的红线上。传感头安装在电源大的散热片上。线接好上电用打火机试了一下风扇可以正常启动。然后安装复原,
上充电器充电池试验。2块6S 20A同时充, 电源输出电流35A左右时,风扇开启约10S左右风扇自动关停。
然后再工作大约5分钟左右(自己估算的)再启动一次。如果308单电池18A充电的话服务器风扇长时间不启动。达到静音效果总体满意。
缺点:自己估计加速零件的老化。有得必有失,自己权衡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改好了,来汇报一下。用的是40度的KSD-01常开温控开关,串联接在我的4线服务器风扇的红线上。传感头安 ...

666,我也去试试

网友F:
R48-2900应该不能改吧?系统好像是默认风扇常开才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R48-2900应该不能改吧?系统好像是默认风扇常开才能工作的。

啊!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改好了,来汇报一下。用的是40度的KSD-01常开温控开关,串联接在我的4线服务器风扇的红线上。传感头安 ...

本来也想改的,无奈懒啊。我现在用电脑电源,风扇一直转,但是非常静音,5快3S2200同时15A充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