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2v+没有实时图像

楼主(2017-04-08):
一年多没有飞。今天拿出来发现手机没有实时图像。云台。拍照。录像都能正常。能进相册里看到照片和录像。手机画面漆黑一片。换个手机也不行。是不是v+要升级固件才能看到呀。固件还是两年前的。那位知道说一下。谢谢了

楼主:
精灵2 V+,APP数据正常但没有图传显示,拍照录像正常,实时图像显示就是一片漆黑。重启,换电池,重新下载app都试过了,没用,重新下固件均是最新。也不行

网友A:
我有电池和充电器和遥控器要不?我的15年8月掉江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电池和充电器和遥控器要不?我的15年8月掉江里了

大哥来点实际的

网友:
屋里太黑了

楼主:
接电脑看了固件是最新的。记得之前有次拿来升级过。生完级就放箱子没有玩。不知道是升级原因还是放坏了。

网友:
解决了吗?我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飞机固件低而手机app版本高造成的,之前我玩2v+时也出现过。解决办法要不然升级飞机固件,要不然卸载手机app,然后找个老版本app装上。前者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