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不适合做飞控?Linux+树莓派+px4自制飞控手动试飞视频。

楼主(2017-04-08):
今天,我终于抽时间把弄好的飞控出去飞了飞,树莓派3+px4,飞控组件手工焊接在洞洞板上,好像忘了编译GPS驱动了,不知道?反正今天GPS没有用,只能飞稳定模式了
同样的PID参数下,稳定舒适性优于pixhawk。 等GPS搞定,我再试试position和auto模式

Linux不适合做飞控系统是谣言,我给辟谣了

网友:
感觉杀鸡用了牛刀

楼主:
不会,加入光流计算,视觉处理,深度学习的时候,你会发觉这玩意的真正用途了。
Px4官方已经这么干了,他们推荐用骁龙

网友:
我擦这个牛逼,非主流线

楼主:
能整合图传 网络 深度学习 ros 视觉计算,绝不是杀鸡用牛刀

网友A:
不是不适合 只是说没必要用这个高级货 自稳跟qq差不多吧 看这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适合 只是说没必要用这个高级货 自稳跟qq差不多吧 看这个视频

这是只是自稳。就连pixhawk自稳也就这样,而且还不如这个呢。QQ就算了,姿态刷新没这个快。关键看position模式。顺便说句,这货比QQ优势大了去了,可以用USB摄像头,普通摄像头能做光流,近距离无需数传和图传,稍远距离的,地面安置个wifi放大,就能解决问题,飞控自带热点,说白了,省了一堆设备,

顺便说句多旋翼自稳模式还没六通直升机好飞

网友B:
离辟谣貌似还有一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辟谣貌似还有一段距离

无距离。px4 官方推荐Linux. + 骁龙

单片机上能挂的设备,这上面都能挂,反过来说,用这个东西,有些设备无须了,比如OSD,有些东西,传统飞控不具备,比如,我这个能直编码视频流并传输,只占很少资源
再比如,这个可以运行深度学习,这都是以前没法想像的

我现在就是GPS没用上而已,程序已经在那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距离。px4 官方推荐Linux. + 骁龙

单片机上能挂的设备,这上面都能挂,反过来说,用这个东西,有些 ...

飞控系统主要看重的是稳定性,现在国内做飞控的几家用的是ARM,这么说也是linux,树莓派也是linux,可是两者差别就很大了。
相对来说,树莓派相当于小电脑,虽然功能较多,但不能底层定制,不灵活。
再就是树莓派功耗大,个人觉得树莓派更适合物联网方向。
当然,个人用树莓派当然可以,只限于玩玩,如果应用的话,不推荐。

网友C(2017-10-18):
你好,我看到了你这条帖子,有个问题想问你,Linux系统可以用在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军用飞机的飞控系统上吗?
望亲回复
可以加我好友,因为我是新人不能加你为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看到了你这条帖子,有个问题想问你,Linux系统可以用在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军用飞机的飞控系统上吗?
...

但凡是会飞的,都要求反映灵敏,但是贴里所谓的“实时性”,是指时序严格性。普通的低速硬件必须如此,尤其是没有进程管理功能的。
但是高速硬件上,这个是两码事。想要高速、稳定就要摆脱所谓“实时性”,提高系统吞吐速度才能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凡是会飞的,都要求反映灵敏,但是贴里所谓的“实时性”,是指时序严格性。普通的低速硬件必须如此,尤 ...

说实话没明白刚接触Linux,什么都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没明白刚接触Linux,什么都不太懂

。。。。多玩玩就会了。

网友(2018-05-16):
这个属于懂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看到了你这条帖子,有个问题想问你,Linux系统可以用在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军用飞机的飞控系统上吗?
...

美帝的军机都用vxworks

网友:
为楼主的探索精神赞一个!期待楼主进一步测试Linux飞控系统的稳定性与实用性,稳定且易扩展的飞控,必定会受到更多人的青睐。

网友:
肯定不是方向,一般都是机载树莓派作高级控制下指令给 stm32之类作的飞控。

linux 作飞控没啥意义 带来的坏处比好处多。

跑复杂图像算法占满计算量就可能导致飞控异常了,不划算。

网友:
飞在天上的东西稳定性和安全性非常的重要。要完善各项功能,发现bug,修复bug,路太长。楼主如果想拓展无人机功能,还是建议linux+成熟飞控的方案,毕竟这样在飞控算法方面就不用太多操心了。减少很多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