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外转子电机可以用在船上面呢

楼主(2017-04-08):
如题

网友A:
后出轴(或称反出轴)的外转子无刷电机,KV值大些的都应该可以吧。只是要注意搞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出轴(或称反出轴)的外转子无刷电机,KV值大些的都应该可以吧。只是要注意搞好散热。

就是型号不懂 比如直升机的能用在船上?

网友:
爬兄的帖子里介绍了几款,具体还要看你的船的大小和船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4

网友:
一般直升机的电机都适合船用 从 380 到700直升机电机 取值高KV的 。如果低S跑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型号不懂 比如直升机的能用在船上?

直机用的一般都是反出轴高KV值的,都是可用在船上的。

网友:
花牌2212还是2221忘记了  红色的

网友B:
外转子型号特别混乱,建议先不要管型号而先考察外径与重量两个参数。

大体上外径22mm,50克左右的属于380级
外径28mm,80~120克上下,属于450级
外径35/36mm,150~250克左右属于500级
外径42mm左右,300克左右属于600级

而每个级别都会受物理条件制约有最高kv值限制,kv值超过了电机效率会降低,如450级约4000kv以下,500级~600约2000kv以下,700级约500kv……因此就要结合不同电压去配置。

直机电机特别重视重量和最大功率,而玩船选外转子电机有所不同。
在同一级别里选择外转子最好选重量大的,因为功率和扭力会相对大些。如果动力配置上能选择更大电机的话就选更高一级的电机,比如40厘米小船可用380级也可用450级的最好选择450级的,这样可加大承受功率免去水冷,整体效率更高。
结构上首选12N14P(十二极十四磁)电机,其次是12N8P,这类电机受电调频率限制,最高转速不超过30000转。9N6P就可以突破这个转速限制,但扭力会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转子型号特别混乱,建议先不要管型号而先考察外径与重量两个参数。

大体上外径22mm,50克左右的属于38 ...

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转子型号特别混乱,建议先不要管型号而先考察外径与重量两个参数。

大体上外径22mm,50克左右的属于38 ...

受益匪浅 谢谢爬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了,{:1_45 ...

哪啊,差远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益匪浅 谢谢爬兄!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