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我用的银燕的电调
引用 楼主:
我买的的那个好赢10a是9克重,改一下线应该可以少几克,我称了一下,原厂电调是5克不到。
原厂的电调bec没 ...
引用 网友A:
版主,建议你用斯凯利的DFC拉杆,一劳永逸更精准。这个塑料拉杆太渣,我直接扔掉。
引用 楼主:
我买的的那个好赢10a是9克重,改一下线应该可以少几克,我称了一下,原厂电调是5克不到。
原厂的电调bec没 ...
引用 网友B:
利用原装给舵机 尾电机供电? 新电调只供给电机吗?
引用 楼主:
我买的的那个好赢10a是9克重,改一下线应该可以少几克,我称了一下,原厂电调是5克不到。
原厂的电调bec没 ...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電調白,紅,黑綫那條駁信号?飛綫正極那條是駁插頭正極?沒電子知識,見諒。謝
引用 网友C:
請教版主k120是否3條桿掛舵臂内孔?
引用 楼主:
试飞成功,明天外场3d看看
引用 网友D:
你好,最底下是你新换的电调,中间的是主板,最上面小的那个pcb板是什么?
欢迎光临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http://5imx.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3 |

楼主(2017-04-12):
终于焊接完毕,这造型,我也是醉了

楼主:
试飞成功,明天外场3d看看

网友:
伟力K120,推油20%左右的时候,电机停。然后油门往回收到底的时候,又突然转了,这时切熄火也在转停不了,请问高手?谢谢!

楼主:
油门反向了吧

网友B:
利用原装给舵机 尾电机供电?  新电调只供给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原装给舵机 尾电机供电?  新电调只供给电机吗?

尾巴的有刷电调是集合在主板的,而且是用7·4V,无刷电调只管主电机,然后1a降压bec供给主板,陀螺仪,三个舵机

网友C(2018-11-28):
引用 楼主:
我买的的那个好赢10a是9克重,改一下线应该可以少几克,我称了一下,原厂电调是5克不到。
原厂的电调bec没 ...

請問你電調白,紅,黑綫那條駁信号?飛綫正極那條是駁插頭正極?沒電子知識,見諒。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電調白,紅,黑綫那條駁信号?飛綫正極那條是駁插頭正極?沒電子知識,見諒。謝

这个图你应该可以看明白

网友C:
請教版主k120是否3條桿掛舵臂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版主k120是否3條桿掛舵臂内孔?

我是用内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飞成功,明天外场3d看看

你好,最底下是你新换的电调,中间的是主板,最上面小的那个pcb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最底下是你新换的电调,中间的是主板,最上面小的那个pcb板是什么?

那是一代主板搭配的,15年出的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