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眼镜蛇滚求带!

楼主(2017-04-08):
日本手蛇滚练习该怎么开始?希望各位老鸟带带。

网友A:
日本手做这个其实有很大的优势。做到最熟练就是左手画圈

网友:
练蛇滚必先练会快滚。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手做这个其实有很大的优势。做到最熟练就是左手画圈

姿态和那个圆的位置配合不上。

网友B:
横滚四位开始练

网友:
节奏很重要,慢慢培养肌肉反射

网友:
有点赶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横滚四位开始练

很有道理,练低速大迎角的正、侧、倒飞,然后过渡到大迎角四位横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道理,练低速大迎角的正、侧、倒飞,然后过渡到大迎角四位横滚

大迎角的油门该怎么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迎角的油门该怎么控制?

大迎角平飞一直拉着升降舵不放,然后给个油门,如果飞机低头并掉高度,就加油门,这时候会抬头并上升,然后就减油门。。。通过反复调油门就可以大致稳定在一个范围。另外要修方向和副翼的时候也要加油门,提高舵效。所以飞“眼镜蛇”的时候油门总是在不停的加减

网友:
加微信  18903532662  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