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的亚拓电装坏了是如何保修的

楼主(2017-04-08):
我的亚拓550X 电调在通电的时候打了一下火就再也不工作了。请问你们在哪里保修或者维修的谢谢了

网友A:
LZ您好
您可拨打0769-81153505、189-2542-8505
周一-周五 9:00-12:00、14:00-17:00
周六、日休息
联系人:彭小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您好
您可拨打0769-81153505、189-2542-8505
周一-周五 9:00-12:00、14:00-17:00

谢谢了

网友B:
打火是啥意思?插电池的时候出现的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火是啥意思?插电池的时候出现的电火花?

我明明就是用的AS150 电阻端也是正确接触,但是还是打了火。而且打火并不像普通的6S电池无电阻的通电打火。像是短路烧了一下。持续时间零点几秒,但比普通的6S电池打火的瞬间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