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吗?麻烦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7-04-08):
有知道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吗?麻烦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是手机的问题,我的悟也是这样,主副控配置都一样,主控的平板一切都好,副控的平板经常图传没信号,后来把平板还原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手机的问题,我的悟也是这样,主副控配置都一样,主控的平板一切都好,副控的平板经常图传没信号,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也按你说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御失控好多啊,身边有三台都是飞着飞着,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