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友玩大疆御MAVIC PRO时,使用华为手机连接遥控的吗 ...
有机友玩大疆御MAVIC PRO时,使用华为手机连接遥控的吗?

楼主(2017-04-09):
有机友在玩大疆御MAVIC PRO时,使用华为手机连接遥控的吗?如果有的话,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1、连接华为P9激活,激活不成功;2、换华为mate7,
遥控器
经常显示遥杆错误,要求校准!

网友A:
我用P8一直都很好,没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B:
用最新app软件,不行就重新安装,开机顺序也有讲究。总的来说有些小问题,一旦解决了就好啦。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是用最新的DJI GO 4,后来用遥控器底部的USB连接线就暂时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知道御自带的线有问题还是micro接口有问题!

网友:
我用华为G9连接的,校准自己手动校准一次,或者连接电脑校准一次

楼主:
请问怎样连接电脑校准

网友C:
Mate7, 买来就是准的,从未执行过遥控器校准,一直在用。
后来换了Mate9也是好好的。

网友D(2017-08-10):
华为路过 没问题

网友E:
P9PLUS 从来没出过这种问题 ROOT后 litchi切换用的时候偶尔连不上

网友F(2019-01-27):
以前是mate9一直没出现过问题,到时P20pro有时候会连接不上遥控器

网友G:
我就是用P9的,没有问题。另外,其实可以用pojie工具直接激活的,也就是说,你的机器都不用登记到大疆服务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