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老师指导... ...

楼主(2017-04-09):
本人刚入模不久,对450电直了解不是很深刻.针对前几天的一次炸机事故: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924&extra=page%3D2
今天正好休息整了好几个小时,发现问题之所在了,前提做好一切的尽可能的补救措施,一点点的提油门,一点点的收油门,然后换定速,又一点点的做好防护后再测试,发现是大桨夹的螺丝上的有点紧的原因所致
这个大桨夹的螺丝不能上太紧,但也不能太松,紧了的话由低速转向高速时,在低速区间会发生共振抖动,由高速转向低速时一样会发生共振抖动,经过很多次的测试发现,不紧不松的时候启动时由静止转向高速
时正好这个慢慢变大的离心力能甩开大桨,降落熄火时高转速慢慢变成低转速时,这个离心力慢慢的变小,如果大桨螺丝上太紧的话,离心力小于大桨和桨夹的轴向摩擦力时,大桨就甩不开了,机器开始狂抖直至
侧翻炸机,正好把握住这个点让机体在低速稳定前能甩开大桨,不至产生共振为好,其实感觉大桨旋转时也是个陀螺仪,任何一点的不平衡的力都可以导致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现在小弟请问各位老师: 平时老师们的飞机这个大桨夹的螺丝都是紧到什么位置,什么力度时为好,还请各位前辈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陪伴左右的练习机... ...

陪伴左右的练习机... ...

可怜的亚拓被炸成这了......

可怜的亚拓被炸成这了......

网友:
静止状态下,用手拨动大桨,能够自由活动。但不能太松,上下不能有框量。同是新手,感觉是这样的。说错勿怪。

网友:
紧到刚好桨不会自然下垂就好

网友:
手拨动大奖有一点点阻力即可。
两边要一样紧,否则震动大。

网友:
大桨螺丝,似紧非紧就可以了。大桨转动时会自然甩直大桨的。

楼主:
谢谢以上诸位前辈老师的指导
就是不要上太紧,尽量以大桨活动轻盈为先的前提下,能在低转速下旋转轻松旋转开为佳.两边松紧度尽量一致.
相信很多新手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由此帖与亲身经历为由为更多的航模新手一起共勉.
再此感谢给于指导的各位前辈老师,谢谢你们了... ...

网友A:
最好紧一点,但是手用点力又可以扳动。螺丝紧有好处,太松会导致桨夹螺丝承受的剪切力增加。
飞行前手动把2付桨调整至对称状态,不要利用什么惯性甩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紧一点,但是手用点力又可以扳动。螺丝紧有好处,太松会导致桨夹螺丝承受的剪切力增加。
飞行前手动把 ...

好的老师,我会尽量把握好这个松紧度的.
现在我每换一副桨都得先把机机用大尺子卡在地上,尺子长1米2,尺子两边放置哑铃片,刚开始先重,最后慢慢减轻,观察启动和停车时的机身震动情况,不震了再上个新手练习架,完全一个起落后完好后,方才
取掉练习架,做为大桨松紧调节好.
谢谢老师指导... ...

网友B:
100级的小机螺丝基本都不拧紧,大桨在把机身侧过来的时候自行下垂。450级别的把机身侧过来的时候不会自然下垂,但是用手往下抖一下就能够下垂一些。500及其以上级别的,用力甩也不应该下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级的小机螺丝基本都不拧紧,大桨在把机身侧过来的时候自行下垂。450级别的把机身侧过来的时候不会自然下 ...

你好老师:
             意思就是说,级别越高的机子大桨夹越要稍微紧一点才比较好,是这样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老师:
             意思就是说,级别越高的机子大桨夹越要稍微紧一点才比较好,是这样的么?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学生受教了
多谢老师指点...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学生受教了
多谢老师指点... ...

你太客气了,都是模友,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客气了,都是模友,相互学习

好的,谢谢老师鼓励,新手能得到老师的指导,是太好不过的了
我们这里地处大西北,根本没人玩这东西,更没人懂这个东西,就我一个单枪匹马呢
加个QQ吧:298255005.希望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
起飛前用手拉直大槳!螺收緊少少!又不能太緊呀!轉動時會自動拉直就最好啦!

网友:
我的450大桨螺丝紧到侧过机身大桨不往下掉,然后再紧半圈到一圈半,感觉效果不错,小桨没啥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