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关于改电调承受电压

楼主(2017-04-09):
手头有个接收一体船用电调,带540电机,原厂只能支持到2S,我想把电池升到3S,请问要从哪里着手?

网友:
原厂支持2s的电压就不太可能升到3s,但能扩大电流,并联同型号的功率管及可。

网友A:
直接上,用不着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用不着改

有点冒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用不着改

直接上绝对烧,已经烧过一个了,就只是空转一会儿就只剩舵机正常了

楼主:
厂家居然节约了一半管子这样的话补齐剩余四枚是不是就ok了?

网友:
换耐压高的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居然节约了一半管子这样的话补齐剩余四枚是不是就ok了?

那是承载电流,不是耐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上绝对烧,已经烧过一个了,就只是空转一会儿就只剩舵机正常了

这么“绝对”啊!那没的可说了。

网友:
你那个有刷电调是三极管驱动的MOS, 直接提电压需要考虑驱动能不能受得了, MOS的耐压反而是很好解决的事.
另外,有功夫改有刷电调,倒真不如自己DIY一个.比无刷的简单多了

网友B:
1,查看管子耐压,不够换管
2,bec前级加78l1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查看管子耐压,不够换管
2,bec前级加78l12 ,

研究了被烧的板子 发现是个R210的绕线电阻和一个100 R2的贴片 管子没问题郁闷死了

换了个1060上3S 今天试了下 温度还是过高 高温保护就像用2S一样 呃!

楼主:
引用 楼主:
研究了被烧的板子 发现是个R210的绕线电阻和一个100 R2的贴片 管子没问题郁闷死了

换了个1060上3S 今天 ...

只能说这个电机太强了吧!估计都还不到1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