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Pixhawk 3.4.6 切换模式后立马无动力 :(

楼主(2017-04-09):
话说某日 发觉APM 无比折腾, 也无法更新了。
于是乎就升级了 pixhawk .固件也跟APM planner 直接升了 3.4.6

装好机子油门形成也校准。
3Dfix + GPS. 准备解锁起飞, 哇塞。 那个感觉 牛逼。

自稳定模式起飞,15%油门就想转速就疯了. 25% 悬停.. "P.S. 个人在怀疑是不是新的分电板损耗很低,所以动力猛了。。。"

推油门上升准备切换 定高模式, 准备自动调参。。。   💥。。。 离地50CM 立马无动力自由落体。。

卧槽。。自由落体运动。。。。

之后手持机子解锁 自稳模式 测试, 正常。 但是无论切换到任意其他模式。 立马无动力。(油门@ 25-30% 左右。)

其他模式油门必须在50%以上才会有动力,, 油门在高一点51 52% 的话。。 那就是一轮疯转.. 不抓住的话,估计会飞跑了。。

有大神能指点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回事么。。

油门都校准了。
GPS 设备正常。

网友:
我比较好奇你什么动力什么机甲可以百分之二十五油门悬停    还有一点 定点或者 定高 百分之五十油门才是悬停(小过五十油门下降  打过五十油门上升)    看懂没?

网友A:
知道为什么会无动力了吧

网友B:
多少油门悬停看你油门中置设定的是多少,如果中置数值设定的过高,25%油门起飞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为什么会无动力了吧

报告 daya550 呀。起飞重量都2.2KGS了。
换了pix之后就感觉就是动力猛增加..

明白。其他模式油门低于50 。
那应该如何修复捏?

所以模式油门曲线都是一样的,也不需要调油门曲线。
就是觉得不一样了。

之前都是接近45%才能起 50+ 才能悬停的。
油门曲线也校准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油门悬停看你油门中置设定的是多少,如果中置数值设定的过高,25%油门起飞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就没设置过其他呀。

网友:
在参数设置里先看一下你的油门中置是多少。我也用pixhakw

网友B:
油门中置应设定为悬停时的油门参数,这样油门大于50%就起飞,低于50就下降,50%就悬停。感觉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中置应设定为悬停时的油门参数,这样油门大于50%就起飞,低于50就下降,50%就悬停。感觉比较合理。

是的我应该是油门中立点问题了找到了相关设置。
明后设置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为什么会无动力了吧

报告。测试完毕之后确认 自稳模式油门中立点与其他模式不一致。
其他模式遥感要50+以后才有升力

明后看看把油门中立点设到遥杆中段 应该能解决问题例如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了。

网友(2017-05-23):
楼主调好了吗?我的也是这问题,请问MP里面油门中立点在哪调,我是MP1.3.48,里面没找到那个选项,看以前的MP有这选项。改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