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7炸鸡后失控

楼主(2017-04-09):
为啥我的tiny7一旦炸鸡后就会失控,无论多少次上电,遥控上电都不行,只有重新对频才可以?接收机是带对频按钮的dsm2

网友:
换个接收试下咯

网友A:
接收机虚焊?重新焊下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虚焊?重新焊下接线

检查了,没有虚焊

网友B:
dsm2 跳频天生有些问题, 具体可以看相关帖子
建议换dsmx接收。
没换的时候飞到厨房就失控了
换过以后从厨房飞出去再从卧室回来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2 跳频天生有些问题, 具体可以看相关帖子
建议换dsmx接收。
没换的时候飞到厨房就失控了

谢谢,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