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用碳丝做个骨架

楼主(2017-04-09):
用碳纤维丝,做个骨架,再蒙沙,想要的是轻、慢、耐摔,没有翼型,效果会怎样。机翼蒙一半还是全蒙上好。

网友A:
漂亮!
首先当然是全蒙的好,机翼面积越大翼载越小。
其次,要慢飘改进之处还很多。
最后祝,楼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首先当然是全蒙的好,机翼面积越大翼载越小。
其次,要慢飘改进之处还很多。

好,谢谢。

网友B:
怎么看垂尾和平尾是一体的,转向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垂尾和平尾是一体的,转向怎么办?

在框里面,正在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框里面,正在做。

新买的911板,911板的尾电机口怎么样才能转化为舵机信号,如果能的话副翼就可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911板,911板的尾电机口怎么样才能转化为舵机信号,如果能的话副翼就可控了。

这种小飞机,通道越少越好,三通足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买的911板,911板的尾电机口怎么样才能转化为舵机信号,如果能的话副翼就可控了。

0.5毫米的板强度可以,比较轻了。

网友:
骨架漂亮,好创意。
但是,没有翼型,也没有安装角,升力从何而来?

网友:
另外,接收机非常靠后,重心能在合理位置不?
轻,还应该尽量轻。
个见,为了楼主顺利爽飞。
不喜勿喷。

楼主:
说的对,多谢指点。

网友:
顶,需要个上反角

楼主:
又干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干一点。

在室内试了一下,无动力滑翔正常了。

楼主:
8520电机,150ma电池。飞机重量35克。

楼主:
今天风小点,顶风不太好飞,不是昂头就是磕头。?firsttime=12

楼主:
速度慢舵都不太灵敏。

网友:
好看。
风小点儿,就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