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门。求推荐穿越机。预算一千左右。

楼主(2017-04-09):
以前玩固定翼,现在也涉猎小电直,油动大脚,帆船,潜艇。最近想玩一玩穿越机。但是看到网上各种机型特别多,新手实在分辨不了好坏。没接触过飞控。求大神随意指点一二,助我入门。谢谢大家

网友A:
出一套穿越机,带锐视七寸屏

网友B:
qav系列随意选吧,入门足够且便宜

网友C:
差不多这样,电调马达那些可以看自己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这样,电调马达那些可以看自己喜欢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一套穿越机,带锐视七寸屏

我QQ2188892399.可以聊一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这样,电调马达那些可以看自己喜欢的

那个接收机的要求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qav系列随意选吧,入门足够且便宜

大神能讲一下穿越机的飞控吗?cc3d和f3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讲一下穿越机的飞控吗?cc3d和f3哪个好?

我觉得还是f3或者f4吧,手动是必须会的,cc3d适合自稳

楼主:
小飞手能存储视频吗?是不是还需要买一个dvr啊

楼主(2017-05-24):
再发十条就升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这样,电调马达那些可以看自己喜欢的

这图片是搞笑的吧。。。

网友:
笑而不语,呵呵,那个接收机的意思就是控最好是能用sbus的接收机,3根线接飞控简单方便体积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图片是搞笑的吧。。。

啥意思?我按这个配的

网友E:
千元应该配不了屏吗
不配屏与发射接收应该可配置空间还是很大的。

网友D:
穿越机有中间堆那么多层板的吗?正常就算最分散的配置,一层分电板一层飞控一层图传一层接收,四层也该到头了。这中间那么多板子都有用?

网友F:
上手迷你机吧,现在禁这禁那的,别装完摆放静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有中间堆那么多层板的吗?正常就算最分散的配置,一层分电板一层飞控一层图传一层接收,四层也该到 ...

哦,之前没注意,我用的飞塔,就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手迷你机吧,现在禁这禁那的,别装完摆放静态了。

这倒不会,学校里,宽松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倒不会,学校里,宽松点。

学校里人多更要注意安全。
我个人意见就是,刚好风头紧,整小机危险性相对也小。
210 级别的,轻轻一下也可以见血的,稍正一点碎骨都轻松。
小机不是没伤害,而且相对较小,空间要求也低,飞好一样有乐趣!装好不比大号的差多少。缺点是装机空间相对紧凑,焊功要求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校里人多更要注意安全。
我个人意见就是,刚好风头紧,整小机危险性相对也小。
210 级别的,轻轻一下 ...

嗯嗯,我的是128。而且也不在人前飞,基本上中午也没人在操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元应该配不了屏吗
不配屏与发射接收应该可配置空间还是很大的。

我配了小飞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元应该配不了屏吗
不配屏与发射接收应该可配置空间还是很大的。

一千八

网友:
飞小穿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