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过吗?舵机中位点偏移了,鸡震后。。

楼主(2017-04-09):
飞机没降落好,碰到树了,鸡震了,但幸运鸡无恙,但可奇怪的是,有一个舵机中位点偏移了??百思不得其解,求教!

网友A:
舵臂有虚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臂有虚位么

没有,就是中位明显的转了一个角度。

网友:
摇臂撞乜了

网友:
塑料齿 错位了呗   没扫齿算幸运,拿下来重新安上不就好了

网友B:
舵机臂转了个位而已,经常遇到了 外场的话我扳回去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臂转了个位而已,经常遇到了 外场的话我扳回去继续飞

扳了,但中立点并没有恢复

网友C:
塞斯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斯纳吗?????

自制屌丝机,用的赛斯纳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臂转了个位而已,经常遇到了 外场的话我扳回去继续飞

我拆了研究了下,应该是齿轮在外力作用下与轴的连接发生了滑动导致偏转了角度,

网友D:
舵机臂拆下从新对准中立点再上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臂拆下从新对准中立点再上上就可以了

ok,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扳了,但中立点并没有恢复

你还真扳,是舵机臂与连舵机臂轴发生偏移而已
我外场扳回去是因为没工具无奈之举

网友:
应该外部作用了造成的,或者内部锯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