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现在买天翼epp是否值得

楼主(2017-04-09):
一直想买一架新的30e,,全新正要下手天翼epp的,突然发现4月要出pp版本。关键是下周末要去母校做飞行表演,手上的50e和80厘米片片机都不太合适。要入新机就在这两天了,估计等不及pp版了,那么天翼epp的现在还值得入吗

网友A:
30e练手首选,好带好飞,就是有点飘。目前是我出勤率最高的一架,经历10余炸,600多起落,性能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e练手首选,好带好飞,就是有点飘。目前是我出勤率最高的一架,经历10余炸,600多起落,性能依旧。

你真厉害了,我练习机平均不到100起落就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真厉害了,我练习机平均不到100起落就报废了

100起落就报废了,炸了,你不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起落就报废了,炸了,你不粘吗?

炸次数多了就没办法修复了。

网友D:
未来模型也出了PP材质的30E,不知道性能如何?有飞过的吗?

网友:
值得我又上了一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未来模型也出了PP材质的30E,不知道性能如何?有飞过的吗?

网友:
推荐未来pp540,好飞

楼主:
根据我的经验,pp材料确实胜epp一筹,可是还没出售啊

网友:
不错的,就是鸡头容易受伤!性能没问题,我用的2820上4s电,动力强劲

网友:
天翼只有15e的,未来有30e的,一般来说15e还是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我的经验,pp材料确实胜epp一筹,可是还没出售啊

未来模型出有30E的PP机,我没飞过,但我有朋友在飞,据他说性能很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未来模型也出了PP材质的30E,不知道性能如何?有飞过的吗?

我3月份买了一架未来30e pp机,飞行感觉很好,平顺 灵活 低速很稳 机子很好操控,很不错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3月份买了一架未来30e pp机,飞行感觉很好,平顺 灵活 低速很稳 机子很好操控,很不错的机子。

谢谢你了!

网友F:
我刚买了屹立30e,感觉不错,想多买一架,首选其他品牌的,飞着好有对比,pp机是什么材料?比epo好吗?更结实还是什么?

网友:
你的哪个epo,30e的pnp可以吗?我想买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刚买了屹立30e,感觉不错,想多买一架,首选其他品牌的,飞着好有对比,pp机是什么材料?比epo好吗?更结 ...

飞机怎么样?起飞多重

楼主:
今天epp的330sc到了。已经装好,设备是旧机上拆的4s电装,全部装好后比epo旧机轻200克,加电池1400不到一点。我估计epp30e空机大概730克的样子,机身刚性也超过epo不少。我电机是银燕2826,重得要命,裸电机200克。如果用郎宇2826或2820,还能轻几十克。

楼主:
我的旧飞机是屹立30e,起飞重量1600,epo用久了松松垮垮不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旧飞机是屹立30e,起飞重量1600,epo用久了松松垮垮不好飞了

epo的哪个,介绍一下,我想买。原装的pnp行不行?1600克也太重了吧。多大电池?

楼主:
屹立30e pnp的电机还可以,只有106克,用3s动力凑合,不过配套的电调不怎么样。我换了银燕2826 820kv,用4s2200电池,60a电调。屹立epo空机我估计有900克左右,比epp和pp的重,而且刚性一般,尾翼连加强杆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epp的330sc到了。已经装好,设备是旧机上拆的4s电装,全部装好后比epo旧机轻200克,加电池1400不到一点 ...

楼主有空上个图看看epp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屹立30e pnp的电机还可以,只有106克,用3s动力凑合,不过配套的电调不怎么样。我换了银燕2826 820kv,用4s ...

4s你用多少毫安?好飞吗?我刚买了1500mah的

楼主:
就是蓝色那个330sc,整体还行不过座舱的涂装莫名其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飞机怎么样?起飞多重

重量没称不知,好飞,我买的空机,用2814电机700kv13寸桨,3s动力不足,今天刚下单4s电和14寸桨

楼主:
图来了,我准备给座舱喷成黑色

楼主:
电池我用4s2200的,电机我觉得起码要282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来了,我准备给座舱喷成黑色

这机不错,之前我也有一架炸机后懒得修前几天送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我用4s2200的,电机我觉得起码要2820吧

再麻烦问一下
准备,朗宇2820kv920。电调手边有好盈铂金40安。浆13.65电池3s2200
有没有严重不妥的地方

楼主:
这个是很理想的配置。。或者用铂金50a配800kv和4s电,动力会更强

网友:
Pp 版的相当好,不要epo

网友:
天翼的50级pp也快出来了

网友:
pp板的30E已经有了啊,未来的30E,飞着感觉跟天翼epp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重量没称不知,好飞,我买的空机,用2814电机700kv13寸桨,3s动力不足,今天刚下单4s电和14寸桨

得用2820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机怎么样?起飞多重

我认为不错,爱不释手,不知道重量,没有称,不好的地方有舵角太软,装副翼舵角的长螺丝没有配,翼尖的kt板太次,飞是好飞的,说明一下我没有暴力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得用2820电机吧

2820我觉得太重,没装,期待有用2820的模友说说

楼主:
今天称了一下,屹立30e空机就有920克,用3s电装可以控制在1400克以内,不过动力太软,没法暴力。天翼epp和pp的30e空机只有720克,刚性也能秒epo,贵个100块还是很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