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 VTOL 飞行测试

楼主(2017-04-09):
到手有一段时间了  周末才外场飞了一下  没风的时候是很稳的  有风的情况下  从平飞 切换到垂直模式 不是很稳  还有就是 垂直模式有风情况下   飞机前后移动也就是 打升降舵 前后移动 有点不稳  因为毕竟是靠 舵面控制的    建议飞控有垂直模式有定点模式就好了  还有一键返航降落 然后最后是   垂直模式 返航回来过程中 横着走  这样的话 不是舵面控制返航  有风的情况下 会稳一下吧

?firsttime=1
?firsttime=0

电流计安装位置考虑了好久

电流计安装位置考虑了好久

楼主:
视频貌似打不开啊。。。。  如果看不了     搜索优酷   Arkbird VTOL 吧

网友:
感觉这个功能,还很原始呀。。

网友:
飞机有不错嘛!自己设计找人切的?

网友:
视频果真打不开

网友:
我的也要择日起飞了, 你的电流计安装方式我要借鉴, 但是 你把GPS放哪了

网友:
厉害了,你这飞行技术吊炸天啊,装机应该多拍点照片,比我装的好

网友A:
@乾坤我的tailsitter进入调试阶段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设置这两个参数,请求帮助,谢谢!
Tailsitter
SERVO1_FUNCTION:
SERVO2_F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乾坤我的tailsitter进入调试阶段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设置这两个参数,请求帮助,谢谢!
Tailsitter
SERVO1_ ...

???? 不懂啊 这是啥参数啊 ?  默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