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制作中,请指教

楼主(2017-04-09):
翼展1050mm,xxD2212 40A电调 3s 25c 2200mah,重心在哪?

网友A:
建议舵机放中间 最好是12克金属舵机 舵面大 可能熟料舵机可能拉不动 动力偏小 勉强平飞  重心基本在1/2处!

网友B:
拍照姿势很妖娆啊 重心再碳杆与舵机之间离碳杆1/3处(大概的,错了别打我) 还需做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舵机放中间 最好是12克金属舵机 舵面大 可能熟料舵机可能拉不动 动力偏小 勉强平飞  重心基本在1/2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照姿势很妖娆啊 重心再碳杆与舵机之间离碳杆1/3处(大概的,错了别打我) 还需做加强

好的,不行再调

网友C:
纸飞机 重心在两个斜边的中心处向后移动3到5厘米,舵面上翘3度左右,我的纸飞机就是这样设定的,2212电机 1400KV 8寸三叶桨,2200毫安电池,   飞行速度 可快 可慢   可关电下飘,飞行时间悠闲飞  时间在30分钟以上, 暴力飞 15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飞机 重心在两个斜边的中心处向后移动3到5厘米,舵面上翘3度左右,我的纸飞机就是这样设定的,2212电机 1 ...

不能平飞,需打右舵才可。如何处理?三角翼混控,如何微调舵?指导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平飞,需打右舵才可。如何处理?三角翼混控,如何微调舵?指导下,谢谢

换小点的螺旋桨,,提高电机KV值,,  飞机切记不要指望靠微调,  飞机起飞后,姿态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怎么修正,,下来直接调拉杆

网友D:
这个重心找好了,很好飞

网友:
我之前失败了,相信你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纸飞机 重心在两个斜边的中心处向后移动3到5厘米,舵面上翘3度左右,我的纸飞机就是这样设定的,2212电机 1 ...

请问你的纸飞机翼展是多大的呢?

网友C:
1050翼展的,,跟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的纸飞机翼展是多大的呢?

我的翼展1050   跟楼主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50翼展的,,跟你的一样

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