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dle35ra废了吗?

楼主(2017-04-09):
今天范了一个低级错错误,油箱进气口忘开就上天,大油门几十秒后熄火。小炸,修复后,又飞了几个起落。感觉发动机特性变了,虽然动力没变化,但声音跟之前不一样了,低速不够稳,而且不容易发动了。这个是不是因为,吸不到油导致长时间贫油,发动机拉缸引起的?

网友:
不打动的情况下手转桨听听声音是不是异常   声音不对 再拆开看看

楼主:
手转螺旋桨的声音倒是正常

楼主:
缸压也正常

网友:
应该是心理作用吧。

网友A:
炸机是因为吸不到油,现在出现这些问题也许因为炸机后造成的,应该检查一下火花塞高压帽,我以前就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是因为吸不到油,现在出现这些问题也许因为炸机后造成的,应该检查一下火花塞高压帽,我以前就曾遇到过 ...

炸机时,发动机高压帽和散热片那块,确实受了冲击。我看淘宝有高压帽配件在卖,不知道更换起来麻烦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炸机时,发动机高压帽和散热片那块,确实受了冲击。我看淘宝有高压帽配件在卖,不知道更换起来麻烦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机时,发动机高压帽和散热片那块,确实受了冲击。我看淘宝有高压帽配件在卖,不知道更换起来麻烦不?

换起来到不是很麻烦,关键不需要换,你把火花塞拆开装高压帽上拨桨,只要跳火就没有问题,而且你都打响过了,所以cdi应该没问题!我怀疑低速不稳的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油针,二,化油器

网友A:
有个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你把高压帽从火花塞上拿下来,然后把高压帽靠近发动机缸头距离大约2mm左右,拨转发动机看看高压帽与发动机之间有没有火花,如果高压帽内绝缘体击穿漏电就会有火花,没有那就正常,也就没必要更换高压帽了。

网友:
找到原因告诉一声,我也在学习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你把高压帽从火花塞上拿下来,然后把高压帽靠近发动机缸头距离大约2mm左右,拨 ...

我把高压帽拆开,将里头的沙子清理掉,就没事了,多谢各位指点,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