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舵机一直抖问题

楼主(2017-04-09):
有用银燕9克舵的吗 我的遥控遥杆打到头一放手 舵机会一直抖你们的会吗?

网友:
中将您别闹了……

网友:
坐等正解

网友:
換控換接收試試

网友:
先换只舵机试试怎么样。

网友:
抖舵,坏了。换一个吧。  中将你以前玩什么的?

网友:
如果是所有的舵机都抖,那就找出那个坏的换掉就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过在家轻微抖舵,问题是家里信号不好,控我也没上天线,路由器干扰也有关系,换换控和舵机多试试,不要上天出现问题

网友:
我有辉胜的,会中后来回斗两下角度还不小。不用了,

网友:
1. 你的舵机有问题
2. 你是数码舵机,你用普通遥控器,精度不够高
3. 你的遥控器有问题
4. 还是你的舵机有问题。
5. 等高手回答。

网友:
一直抖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坏了的一直抖,要坏的经常抖,好的偶尔抖,动一下控制杆就不抖的有可能是被别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了的一直抖,要坏的经常抖,好的偶尔抖,动一下控制杆就不抖的有可能是被别住了。

前辈,请教一下,我的那两个银燕舵机,ES08,即平时最常用的舵机,打舵的过程中,用手捏住舵机,感觉舵机里面在抖,但舵机摆臂却不动,请问这样的舵机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了的一直抖,要坏的经常抖,好的偶尔抖,动一下控制杆就不抖的有可能是被别住了。

刚才打错字,重新发一下。

前辈,请教一下,我的那两个银燕舵机,ES08,即平时最常用的舵机,打舵的过程中,用手捏住舵机,感觉舵机里面在抖,但舵机摆臂却不抖,请问这样的舵机是否正常?

网友A:
你反复拨动操纵杆,停止以后还是抖一般都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反复拨动操纵杆,停止以后还是抖一般都是坏了。

换了其他舵机就没有这问题了 两个老的模拟的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