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乐迪枪控rc4g怎么校准

楼主(2017-04-10):
一通道有点虚位

网友A:
枪控校准操作步骤
第一步:进入校准界面。
确认遥控已经关机,先按EXT和 dec(-),再打开电源,就可以进入校准界面。
第二步:校准一通和二通的最大最小值。
MAX 二通油门最大值,
MID1 二通油门第一次中间值
MID2 二通油门第二次中间值
MIDV 二通油门第一次中间值和第一次中间值的平均值
MIN 二通油门最小值
1LT 一通方向最大值
1CT 一通方向中间值,
1RT 一通方向最小值,

网友B:
最近听说有出RC4GS,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