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GE160缓启动太快。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7-04-10):
缓启动太猛。一下子就上去了。尾巴都甩几十度。用LOW。百分百都试过没啥改善。是否可以用油门曲线缓解下呢?

网友:
同问   我也是LOG800 yge160   还启动飞场块   油门65  开IDEL1  75一条直线时  想疯了一样上去 怕扫齿

楼主:
是啊。改天试下启动时的曲线降低些。试下

网友A:
使用GOV STORE 模式。然后油门行程学习一次、
缓启动功率设置2%, 加速度设置LOW。应该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GOV STORE 模式。然后油门行程学习一次、
缓启动功率设置2%, 加速度设置LOW。应该就没问题。

必须要 GOV STORE 才可以慢吗?是学习了油门再设置STORE 还是。先STORE 再学习。谢谢

网友B:
我之前各种设置方法都试了,改变不了缓启动速度,最好的办法是第一档idle值调低一点,然后多个idle挡再把转速切上去,看一看kyle的logo700视频,也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要 GOV STORE 才可以慢吗?是学习了油门再设置STORE 还是。先STORE 再学习。谢谢

这个所说的学习,是带桨 0螺距。
0-100的油门行程学习!

网友:
futaba 遥控有IDEL延时功能。可以自定义延时时间。其他遥控应该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所说的学习,是带桨 0螺距。
0-100的油门行程学习!

哦。明白。论坛教程是说100一条线 30秒。我现在用GOV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各种设置方法都试了,改变不了缓启动速度,最好的办法是第一档idle值调低一点,然后多个idle挡再把转 ...

主要是普通模式时,60直线,一打开尾巴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所说的学习,是带桨 0螺距。
0-100的油门行程学习!

不是需要100一条直线?而是0-100的斜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需要100一条直线?而是0-100的斜线?

好像是100的一条直线 0螺距,800开100油门定速,超级可怕啊

网友:
我的YEP 45A也是这样,感觉缓启动没效果。我的解决方案是先用油门曲线慢慢把转速提上去,然后切3D.

网友B:
建议就是idle1设置为40%,idle2设置为50%,idle3设置为60%,启动时先打到idle1,转起来以后打到idle2,再打到idle3,这样就不会那么猛了,相当于手工缓启动,我之前就是这么设置的,后来觉得不爽还是把这个电调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100的一条直线 0螺距,800开100油门定速,超级可怕啊

带将是很可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就是idle1设置为40%,idle2设置为50%,idle3设置为60%,启动时先打到idle1,转起来以后打到idle2,再打 ...

哦。如果用斜线退上去会不会进不到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就是idle1设置为40%,idle2设置为50%,idle3设置为60%,启动时先打到idle1,转起来以后打到idle2,再打 ...

呵呵。定速真的不错!

网友D:
我用的yge yep 花牌一堆
啟動都很柔順從來沒甩過
可能跟我用store模式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yge yep 花牌一堆
啟動都很柔順從來沒甩過
可能跟我用store模式有關

哦。那我改成STORE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如果用斜线退上去会不会进不到定速?

是的,不能用斜线、曲线,必须水平直线,因此还是用多个idle切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能用斜线、曲线,必须水平直线,因此还是用多个idle切换吧。

好的。

网友:
用設定卡啊,2%應該夠了

网友E:
GOV STORE 才是这款电调的精华所在
油门85%水平线校准就可以,看到尾巴抽动一下就好,之后就可以按照转速来设定油门曲线,必须是水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V STORE 才是这款电调的精华所在
油门85%水平线校准就可以,看到尾巴抽动一下就好,之后就可以按照转速 ...

好的。下次改STORE 。普通模式也是一条直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下次改STORE 。普通模式也是一条直线吗?

是的。只要是定速了最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