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拼西凑的地平线130X起飞了

楼主(2017-04-10):
机架主板及锁尾舵机全新收来的,其余的件是修复件,电机大约是HP08自已绕的。
调试过程中还烧了主板电调的一相,也修好。
飞机起飞了,尾抖,但能飞,操控也还好;地平线的东西似乎还不错。

网友A:
好想再玩 130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再玩 130X

地平线的控和接收真的还不错,很细腻的;180CFX也控的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平线的控和接收真的还不错,很细腻的;180CFX也控的很稳定的。

装 180 接收机?

楼主:
没装180接收机;180接收机准备用在250上。
就是130X的接收机,烧了一个AO4409的管,一推油就转个一秒就卡了。
尾抖的事就两个问题,一是大齿太簿,有轻微的失圆,要是有如180的厚齿就好了;二是尾传动轴敲尾管,这就换三轴承尾管也能解决。
搞这个机时,有个淘宝商家真不错,送了我许多的配件,关键是四个坏舵机,我修好了两个(赚了),剩两个也好修,无非烧MOS管和换个电机碳刷架就行。

楼主:
哦!对了,朋友们别学我啊!
拼凑一台130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可比买一台二手能飞的贵多了,当然比全换金属升级件的便宜
我这么弄是有目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装180接收机;180接收机准备用在250上。
就是130X的接收机,烧了一个AO4409的管,一推油就转个一秒就卡了 ...

高手啊,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厉害厉害

哪里哪里,半路出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哪里,半路出家。

喜欢折腾的现在越少了。

网友:
你这图也太少了 看不出什么

楼主:
换上三轴承尾管,感觉好多了。
就是锁尾舵机马达烫,看来还是要用蓝箭的货。

网友B:
楼主要不要尾舵固定座!传统舵机那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不要尾舵固定座!传统舵机那种的

感谢这位朋友!
这个130用来研究的,非主力飞行器。您的好意心领了。

网友C:
楼主,原装主板带得动外转子无刷电机吗?我买的AEO的那个130x外转子无刷电机原厂主板带不动,空转还行,负载时主板带不动,还有你的直线舵机怎么修的呀,分享下经验呗

网友D:
请教hp08绕线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原装主板带得动外转子无刷电机吗?我买的AEO的那个130x外转子无刷电机原厂主板带不动,空转还行,负 ...

你说的这个情况有点不大可能吧?!
一般内转子无刷电机用三角绕法,启动电流会大一些的,原装主板上用的是AO4409和AO4410各三枚来驱动的,电流输出足够大了。AO4407都可以出12A的电流啦。
我的外转子用的是星型绕法的,更容易启动的。
我的配齿是10齿的,你用几齿的?
我知道有9齿10齿和11齿,不行的话你用9齿试一下,一般小电机的扭力小,想办法用转速来弥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hp08绕线参数

我现在用0.29的单芯线绕8圈,转速稍微小点,其实可以用0.31的线绕7圈。
谨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原装主板带得动外转子无刷电机吗?我买的AEO的那个130x外转子无刷电机原厂主板带不动,空转还行,负 ...

直线舵机要修也简单,无非烧驱动MOS管,烧电机或碳片接触不良,对症下药就行,如果连上面的单片机都坏了就无维修价值了!
我知道的是驰远公司的舵机能与地平线的舵机通用。只是要将插头上的信号线和负极线对换位置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0.29的单芯线绕8圈,转速稍微小点,其实可以用0.31的线绕7圈。
谨供参考!!

什么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接法

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