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我的火车场景建设实录

楼主(2017-04-10):
假如没有玩过遥控飞机模型,就不能体会到飞行的乐趣。
假如没有玩过遥控车辆模型,就不能体会到控制的乐趣。
假如没有玩过航海模型,就不能体会漂泊的乐趣。
假如没有玩过火车模型,纵然以上乐趣都引人入胜,都不足以掩盖火车模型的魅力。

火车模型与上述传统模型有很大的不同,根据各自条件的不同,玩法也具有多样性。
比如:
1. 可以在桌面做一个小场景来玩
2. 可以把轨道从客厅铺设到厨房、再到阳台、再到花园
3. 可以建设一个大场景来玩
4. 可以加入当地俱乐部,用俱乐部的大场景来玩

“场景”又被称为“沙盘”,个人觉得玩火车模型不玩沙盘,乐趣至少少一半。
一提到沙盘,给人的印象就是需要较大的场地,大量的静态组件布置和涂装处理。
其实也不尽然,现在已经有专门为HO比例火车设计的小型成品场景可供选择。比如:

以上这些场景最长也不超过1米,做工精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适合放在普通桌面上。
当然一小段轨道,火车在上面跑,自然是跑不快,更别提跑循环。不过不要紧,这里咱们要走出一个误区。
第一次接触火车模型的玩家,希望轨道越长越好,跑起来既有速度,若是拉上十几节车箱,自然也是非常震撼。
不过,这只是火车模型的玩乐方式之一,而且个人认为这并不是最大的乐趣。

玩模型讲究的是对模型的控制。自从近代火车模型被数码化之后,其可玩性便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可玩性绝对超出了你的想象,也让我为之大为感叹。
当然,笔者作为火车模型的初玩者,也是在报着试一试的心态购买了一个小场景和机车头之后,才逐渐感悟到火车模型的魅力的。
接下来我将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初步的体会。

为什么买这个场景呢?
第一,它的轨道比较多,且具有一定的长度,总长达到了80厘米。
第二,它有一个岔道,可以体验一下改道。
第三,它有一个停车道和空置的区域,可以摆放一些设施,如:信号控制室
第四,它便宜,300元不到入手。

前文提到,现在主流好选择是数码轨道控制系统。它的好处是:可以多台机车同时在轨道上跑,并且可以独立控制速度、方向。此外,还能控制机车的声光效果,视车辆档次不同,声光效果的可控数量也有很大差别。好的机车,拥有数十种声光效果。
而传统模拟轨道控制系统,则完全无法拥有以上这些功能。模拟轨道只能控制单节车头的行进速度和方向。

这就是我为了体验火车模型购买的全套设备了。ipad可以用手机代替,苹果或安桌手机都可以,到应用市场下载Z21这个App,
对于火车的控制,全部要在这个App上来完成。黑色的盒子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Roco Z21,知名度很高,易用性也不错。
白色的盒子是专用路由器,是随Z21配套而来的,是一个定制路由器,不可用其他路由器替代。
然后你还需要一个轨道,我用的是一个展示台,采购价格不到300元,用来体验数码机车的功能完全足够了。
最后,你还需要一个数码机车。在数码轨道上,只能使用数码机车,模拟机车是跑不起来的,数码机车的价格要稍微比模拟车贵一点。
此外,数码轨道上的电力为恒压交流电,而模拟轨道上的电为可调电压或电流的直流电。这是二者的重大区别。
数码轨道,除了为机车提供行驶的电力,还加载着机车的控制指令,这些指令由Z21控制器来负责编码,由Z21 App来进行下达指令。

这就是全套Z21设备,由Z21控制器+专用路由器组成。
它们之间通过网线连接。开机后无需对路由器进行任何设置就可以马上使用,路由器的密码在背面的标签上。
在平板上找到Z21的Wifi并连接,运行Z21 App,开始使用。
Z21控制器分黑盒和白盒两种规格,我用的是黑盒,有一些高级功能,但有可能我用不上,买黑盒看中的是它可以调节轨道电压,从11V-23V调节。
而白盒是固定电压14V。

从最右边的端口取电,通过电线连接到两跟轨道上,不分正负极性,随意连接(仅限于直道,如果有循环道或复杂轨道系统,则另当别论)。

直接把电源线焊接在轨道上。
通过以上的初始准备,一套基本功能完整的数码轨道系统就建立好了!

展示台上的主角登场
一台数码机车头,“内燃机”驱动,跑起来能听到内燃机的运转声音,还有灯光效果等。
做工方面来说,绝对是非常精致的。它尺寸有多大呢?下图供大家参考 :

这台车是HO比例的,1:87
HO比例也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比例。

底盘,做工非常精细,份量十足,整车净重488.5克。前后驱动结构都可以转向,以适应轨道的弯曲弧度。这个设计,和真实火车是完全一样的原理 。
车轮是金属的,带有取电的功能,从轨道上获得电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火车头模型,离开了轨道,就只能当静态摆设,更别提装一节电池自己跑,这毕竟不是玩具火车。
这台机车的4对车轮均为驱动轮,都能够转动。由于HO比例机车的驱动多采用蜗杆齿轮驱动,因此你用手去拧这些车轮,它们是转不动的,因为被蜗杆卡着的,只能由里面的电机来带动。
把机头放在斜坡道上,它自己也不会滑动,车轮是完全锁着的,只能被电机带动(当然,车轮打滑的时候例外)。
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机车,其驱动结构和取电结构都有很大差异。

Z21控制界面
主要功能在图片上进行了标注
同一界面,可能同时分别控制两台机车
此外,当连接扩展解码器后,还可以控制岔道和数控灯光等其他功能

进一步研究发现,Z21的路由器可以同时接入多个wifi手机或平板设备,每个设备都可以独立或同步对机车进行控制。
所以如果你有一条比较长的轨道或大的沙盘,就能支持多人玩。
这些火车会打架吗?
当然不会,每辆机车都有编号的。编号可以更改,理论上可以跑9999台车。
机车的默认出厂编号一般是3,放在专门的编程轨上就能更改编号。

为了使讲述更直观,我录制了一段声光功能设定的视频

顺便再录了一段运行功能演示视频

展示台不足1米,要怎么玩火车?这个视频可以看看!

(未完待续)

网友:
这一个场景才300不到??哪有啊,我搞个玩玩

网友:
300多块可以搞一个。我现在火车都在书柜上放着

网友A:
单买火车模型 楼主有什么推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买火车模型 楼主有什么推荐么?

单买火车模型?

只能当静态摆设。
因为火车模型,车头的话,是通过轨道取电,如果没有轨道,它是开不动的。

网友B:
衡阳站9412接近4号道
9412,4号道岔正确,可以进入。
9412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衡阳站9412接近4号道
9412,4号道岔正确,可以进入。
9412明白

司机 衡阳站客车直5次接近
调度 客车直5次 拐道停车
司机 客车直5次 衡阳站拐道停车 司机明白

网友B:
玩什么我也不玩火车,因为成天都在接触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什么我也不玩火车,因为成天都在接触这东西

将来你一定会玩,哈哈。。。因为你离开了就会挂念。。。。

楼主:
这个小场景自然不能满足我的想象。但是作为初步的尝试,它让我感受到了火车模型的魅力。
为了将这种体会放大,于是我开始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做一个稍微成规模的沙盘。

如果仅仅是想象,一切来得自然会比较容易。
但当实际的去操作时,会面临许多挑战。

HO比例 (1:87)是目前最流行的,比例大小适中,细节不错; N比例,在日本比较流行,车很小,细节要少些,好处是占地不大,一小场地就可以做丰富的沙盘内容。HO和N对大多数朋友来说,都是比较容易实现沙盘梦的选择。除此之外,还有G比例 和 1 比例 ,细节自然是没得说,顶级中的顶级,然而需要的占地实在太大,做一个符合心意的沙盘,恐怕需要60平米以上,造价也是相当昂贵。这个就不考虑了。我的选择是HO比例。

在这里我讲一下作为初学者做火车模型沙盘的门槛:
1. 需要一个场地。大小怎么计算呢?要完成一个R4转弯,至少需要预留1.2米的宽度。弯半径越大,转弯的效果越自然。长度的话视条件而定,2米以上会比较协调,也可以带一个直角转弯。总之,没有场地,沙盘梦基本无法实现。这个门槛不低,难度系数40%。
2. 既然是个沙盘,就需要造景。需要学习沙盘造景技术,涉及到: 涂装、形态、质感等方面的处理,需要各方面材料不难买到,大多数组件的价格也都不算离谱,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或审美情趣,要搞出好的场景也是相当困难。这是门槛之二,难度系数30%。
3. 火车轨道的铺设是极为讲究的,除了要考虑比例 ,还要考虑实际可操作性,并不是随意想当然就把轨道走向铺出来,因为你是在有限的面积里来铺设,还要考虑功能。这是门槛之三,难度系数20%。
4. 火车沙盘有了、轨道也铺设好了,但会涉及到电路部分的建设,难度最大的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解决轨道短路的问题; 第二是岔道的问题(岔道越多,可玩性越高,但施工难度也越大)。如果控制系统采用模拟控制,会稍简单一些; 若想采用数码程控,难度就很高。这是门槛之四,难度系数10%。
5.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算非常幸运能跨越以上门槛,仅这一条就能一票否决。

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大工程,建设过程也会很艰辛。
如果非常热爱,并具备跨越以上门槛的各方面准备,那么,你会将从建设这个伟大工程的过程中体验到超凡的乐趣。把火车模型沙盘谕为人类最伟大的艺术创作也一点不为过!
如果只是一时冲动,我建议您多花点时间去了解后,再做决定。

楼主:
建设铁道沙盘的第一步就是要因地制宜。现有3.37米长和2.7米宽的场地,构建成L形台面能将空间利用最大化,同时又留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简单画了一个草图(如上图),轨道是基于天马行空般的想象随意画的,这大概也是绝大多数铁道模型爱好者入门时会经历的一步。
后来发现,这样画轨道路线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所以这一版草图,基本上就废掉了。

楼主:
在经过一番研究后,有了第版草图,如上图。
引用了一些现成轨道规划的案例,不过经大师指点,仍然认为不具有可操作性。
原因如下:
1. 轨道的弯曲度过于随意,事实上铁道模型的轨道弯曲度有标准规范,不是想弯多少度就弯多少度,弯度太大,一来失真,二来通过性差。
2. 岔道的使用过于随意,事实上岔道也有尺寸规范,使用什么岔道,分岔出来后是什么位置,都有特定的数据,不是随意想用就用。
3. 铁道模型还要考虑比例问题,不然即使图纸上你画出来了,但实际铺设出来,要到位置不对,要么预留空间不足,沙盘上的建筑组件就放不上去,或许即使放上去了,也很难看或不合理。4. 轨道起坡很讲究,最大不超过3度为宜,图纸上的起坡没有规范,不具有施工的可操作性。

所以这一版设计,也是失败的。

楼主:
为了满足大师常提到的规范,我决定就老老实实的按比例、按尺寸、按规范,重新来画图。
常用的弯曲度有4种,R1-R4,都有特定的半径。
我按照实际比例,画了4种弯轨的实际图案。
由于我的施工台面最宽为1.22米,所以最大可以允许跑R4弯。
台面较窄的地方只有1.15米,最大跑R3弯。
这样就根本定了个调子,这些弯轨,要用到的具体规格就落实下来了。
这是第一步。

楼主:
这是按照标准弯轨画的草图
这张图主要确定了左上,右上,右下角这三大区域的弯轨使用情况。
而其他轨道布局,这张图所示的也仅仅是参考 ,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楼主:
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轨道布局属于设计前期,经过几轮构思折腾,已经确定了大致的方面向。
于是我决定不要再等了,得先把台面制作出来。
上图是我根据轨道设计蓝本画的台面施工图,交给木工就能制作的。
材料方面我用的是20厘米的胶合板,脚腿用的是宜家可伸缩,价格不贵,质量又好,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到宜家采购了14根脚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