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

楼主(2017-04-10):
纸飞机 找平衡 上装备

网友A:
若问怎么确定飞机应该的的重心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问怎么确定飞机应该的的重心位置呢?

纸飞机 重心在两个斜边的中心处向后移动3到5厘米,舵面上翘3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重心最终还是要通过试飞确定

网友:
可以哦 ,我之前也做过这架飞机,后来试飞了,刚开始还可以,后来飞了一会儿就一直在空中打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