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ss exo 500装机

楼主(2017-04-10):
在加拿大的时候就看到有老外飞这个飞机,外形奇特,设计很简洁。回国后正好赶上Compass在国内有推广活动,价格合适果断入了一架。我愿和模友分享这台另类机的装机过程。

楼主:
先来一波屌丝电装配置图,deko中舵配好盈80a加特价买的神经元陀螺仪。

楼主:
超级粗壮的实心主轴。。。比sab500s和狗480粗壮好多,很有份量。

网友:
我插我插我插插插

网友:
这个主轴实心还不好。太重了。空心多一道工序,成本还高过实心的。

楼主:
旋翼头的结构,我只能用非常奇特来形容,没有横轴,中联和横轴是一体的。好处是拆卸只用一个螺丝刀就行,坏处是炸鸡只能换中联。桨夹和dfc摇臂支架也是分离的,不得不说真是奇葩啊,够另类

楼主:
止推轴承应该是上好脂的,只要打上胶就好了

网友A:
楼主加拿大在哪里?我在vancouver,没人一块单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拿大在哪里?我在vancouver,没人一块单飞中

好远,我在滑铁卢,多伦多一带。

楼主:
装完了旋翼头,遇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情况,两边的桨夹居然是可以径向活动的,一开始以为是垫片的问题,后来发现不是。请教了卖家说是就是这样设计的。真是奇葩。对比两张图就可以知道活动量有多大

楼主:
dfc摇臂的设计很有意思,这球头扣是我见过厚实的球头扣了。弄完之后多出两个止送螺母,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这个十字盘很有意思,很特别,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完了旋翼头,遇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情况,两边的桨夹居然是可以径向活动的,一开始以为是垫片的问题,后来 ...

这个应该叫做轴向活动,跟我的Protos 500尾桨夹一样,你可以看一下我的Protos 500折腾帖之三,昨天刚做了更新。

楼主:
尾桨夹也是可以动的,楼上的模友指出了这是轴向活动,具体是什么作用还不是很清楚。有一个问题是单推不够顺滑,不知道会不会有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叫做轴向活动,跟我的Protos 500尾桨夹一样,你可以看一下我的Protos 500折腾帖之三,昨天刚做了 ...

请教一下这个具体有啥用吗?

楼主:
电机轴承座

网友:
感觉和5.5一样,是架轰炸机

网友:
说明书写连电池重2600左右,比520重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