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rx2616怎么和刷控的D7e对频

楼主(2017-04-10):
手里有一个华科尔的rx2616v 想装到02s上 可是要怎么对频啊 控是华科尔的D7E 刷了M大的固件  能用devo对频 但是没反应 还用的2801 2601 对频都不好使啊 求大神们指点迷津呀 大神们快来呀

网友:
d7e里面把固定id清除掉,选初始化应该就好了

网友A:
如果机机之前和控锁频过,机机好像也需要一个短线端子,短路一下,才能清除机机的锁定频率

网友B:
这是WK接收,先接收联电插入短路子,等接收上的灯稳定后断开,选择2801,清除控内ID,开控联电对频OK。若D模式能对频,就是接收纸外套被换走了。

网友:
这么  改的  壳子好丑啊!!

网友B:
老弟,尾桨夹装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弟,尾桨夹装反了呀。

没有啊 商标在外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WK接收,先接收联电插入短路子,等接收上的灯稳定后断开,选择2801,清除控内ID,开控联电对频OK。若D ...

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机之前和控锁频过,机机好像也需要一个短线端子,短路一下,才能清除机机的锁定频率

我清过 我是先插短路端子再上电然后多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商标在外侧呀

反了。除非你把商标在外舵机选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了。除非你把商标在外舵机选反向的!

而且我还按照02s的d齿轮安装方法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了。除非你把商标在外舵机选反向的!

另一台机器也是这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了。除非你把商标在外舵机选反向的!

这样的啊

网友:
再次确定反了!你飞起来正常就是你买的是反向舵机。你这样用尾轴顶端受力大不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是碳拉杆就没问题,但是钢丝受推力会变形,容易金鱼

网友:
另外这样的尾撑杆固定方式,炸鸡的话尾前波箱容易断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清过 我是先插短路端子再上电然后多频

另外2616的协议好像不是deko是wk2601或者wk2801,你试试,另外wk2601协议按ent键有更多的设置,你可以调一下更正:2616的协议是wk2801. deviation论坛上看到的。

网友:
补救方法是水平调转尾舵机180度缩短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WK接收,先接收联电插入短路子,等接收上的灯稳定后断开,选择2801,清除控内ID,开控联电对频OK。若D ...

我试了 用wk对不上 用d能对频 对频后灯常亮 过一会会熄灭

网友:
衣服被人换了。如果控上开关不在熄火位置灭的灯那基本就是1;接收的1和2档位你挂在调试模式。2;接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