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藤SAITO发动机到底如何?

楼主(2017-04-10):
想买个SAITO Fa-40A,被朋友劝阻了,据他使用82B的感受是:费油、漏油、动力弱,缸头缸套一体化设计导致配件太贵,无维护的意义了,声音也没传说的那么好听!

网友A:
从模型发动机的润滑方式来看,二冲程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四冲程。

网友:
四冲程声音好听

网友:
四冲两冲都要玩,不然总感觉缺点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模型发动机的润滑方式来看,二冲程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四冲程。

估计你没玩过四冲程,模型发动机都是烧混合油没有油底壳,两冲是这样四冲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没玩过四冲程,模型发动机都是烧混合油没有油底壳,两冲是这样四冲也是这样

看清楚我说的,就是因为烧混合油,四冲程没有任何优势。
按理说四冲程润滑系统好,有机油泵和机油过滤冷却系统,涡轮增压加上电喷或缸内直喷省油也省机油。但在模型上这两点都体现不出,因为模型用的都是混合机油润滑,化油器自吸,谈不上润滑好排量小也省不了多少油。
四冲程结构比二冲程复杂的多,自然重量也上去,何况做功频率只有一半,推重比肯定不如二冲程。
再说了,四冲程有进气门排气门缸头气道等等东西都需要维护保养,麻烦。
不是大排量或者象真机就别搞四冲了,尤其是准备飞3D的需要高推重比的,四冲程毫无意义。

网友:
50板机装os55两冲可以飞,装os72四冲也很好飞,你说相同的排量四冲和二冲比功率差距一半有没有?四冲油门线性和二冲比哪个更适合装3d?省油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预算够的话,能选四冲就不要选两冲

网友A:
OS55说明书中建议带12或13桨用350cc油箱飞12分钟左右,72建议12或13桨220cc油箱飞12分钟左右。原因很简单,发动机重了油箱只能减少。省这点油的区别根本就没体现出来

楼主:
看样子,观点不一致啊!
在论坛里看调机的帖子,也这样,各种说法都有,难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55说明书中建议带12或13桨用350cc油箱飞12分钟左右,72建议12或13桨220cc油箱飞12分钟左右。原因很简单, ...

就按你说的12分钟省130cc还少啊?一桶油能有多少个130cc啊?一次省一点点出勤率高的省下多少啊?估计你又要说四冲的价格几乎是两冲的双倍,省下的钱可以买多少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观点不一致啊!
在论坛里看调机的帖子,也这样,各种说法都有,难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说法!

调机各有各的方法,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使机器在最好的状态下工作,不必拘泥于形式。就像楼上的对于四冲不同的看法一样,你可以四冲两冲各买一个,都试试,喜欢用哪个就用那个

网友:
能选四冲就不要选两冲

网友:
玩四冲吧,三叶的四冲对应二冲需要打七折用,OS和saito降一级用,50的飞机至少要装62,70的飞机装82。YS直接来,YS70直接装70的飞机。二冲四冲都试一遍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说玩过四冲不碰二冲了。

网友:
楼主问的哪个更稳定,其实调好了都挺好,除了三叶有几款确实不好调。
更容易调试,排量大一点都好调试,有些机器有人说不好调有人说好调像三叶52,有些机器所有人都说好调三叶二冲21,三叶四冲61
寿命更长,没见过用坏的,都是炸坏的和放坏的,一般几十升油都没问题。
再有四冲要吃点成品油,二冲可以自配(能买到硝基甲WAN的话给我说一声)。油耗四冲确实要省一点,省多少没算过。玩模型就别计较这点油了,不上大排量的一天半桶油够用了。

楼主:
好难得看到这么多模友在这个板块讨论的这么热闹了!
受教了!玩了多年电直的我,再来尝试下油机的震撼!

网友:
最主要的原因是四冲比两冲贵

网友:
二冲四冲都试一遍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说玩过四冲不碰二冲了

楼主:
那就买个三叶四冲61的,二冲9年前玩过,那时刚接触模型,被调机折磨惨了的,索性才改玩电直的,电直玩腻了,重来玩油固!

网友:
多个香炉多个鬼,四冲优点多多,但是缺点就是机械结构复杂了,可靠性变差~

可以看我这个帖子,FS95地面热车过程中,气门弹簧断了,气门掉进气缸里发动机直接顶缸熄火,联系OS返厂了,折腾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现在心里有阴影了,这要是再天上发生故障怎么办?再想要不要再买个两冲装上,心里踏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