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TINY7

楼主(2017-04-10):
玩了好些天TINY7,总体感觉也不错。但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集成的图传真的实在太渣了,我在大厅,飞往房间,只要一入房门,马上只剩下雪花,所以大家看到我的室内机能飞进房间的只有H36,因为独立图传信号要比TINY7的要强些。
JJRC H36换机架, 上720电机, 5分钟LOW穿越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283
继续胯下穿越,玩上隐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585

试想一下室内飞如果都不能到房间里串几下,那还有啥意思呢,总不能一直在大厅里打转转吧
原本以为天线问题,打算改进一下,后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下,天线跟GND是想通的。。。我不懂怎么改进了,望有大牛指教。
我总不能在集成图传的主板上再加个独立图传吧?感觉好傻还费电。还有一点,在地面站接了电池也不会显示电压,貌似主板是不支持电压检测功能?

我把我个人遇到的这些问题总结了一下(大家有遇到的问题也可以回帖补充,我会更新上来):
1.图传距离问题(可能是天线原因)
2.飞控没有电压检测
3.电机插头容易接触不良(插拔多几次后更明显,我现在只要拆下来就要重新插拔好几次才会转动,换过其它电机暂时没出现这种问题)
4.换上frsky xm接收机不稳定, 开机一段时间后断电重新插,无法正常对频,放久一点重新上电可能又可以,成功对频后不会出现异常(试过换另一个正常使用的xm接收机,同样情况,暂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基本确认是xm接收机兼容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6967&page=1&extra=)

第4点问题已解决: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page=1&extra=

网友A:
把别墅卖了换个小平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别墅卖了换个小平房就好了

我那才一堵墙都不算...

网友B:
7的图传和摄像头在外场很好,和200图传一样,室内也差不多吧,没电池检测是很不好,也没黑盒子

网友C:
你不觉得5.8的天线有些长么....折一半挨到主板上,胜一节立起来,会有改善....我之前换机架手欠把图传天线全立起来了,结果就进屋就雪花

网友D:
天线实际上传导的是交流电,万用表测得的是直流,所以天线跟GND相通应该是对的,直流相通,交流隔绝。

楼主:
引用 网友B:
7的图传和摄像头在外场很好,和200图传一样,室内也差不多吧,没电池检测是很不好,也没黑盒子

不可能吧? 有200mw图传那么远吗? 你的天线是怎么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实际上传导的是交流电,万用表测得的是直流,所以天线跟GND相通应该是对的,直流相通,交流隔绝。

那如果要改进的话应该怎么做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觉得5.8的天线有些长么....折一半挨到主板上,胜一节立起来,会有改善....我之前换机架手欠把图传天线 ...

我是顶部窝了个圈,好像好点

网友:
天线长度一般是1/4波长
5.8GHz的波长是51.7mm左右,
51.7取1/4,是12.925mm.

所以5.8g的天线是12.925mm左右。。 感觉板子上的线比2.4的天线还长。。。。
另外天线还要匹配阻抗,不知道这个天线咋设计的,反正感觉不爽。。。

有懂行的人出来科普下么?

楼主:
原配的是dsm2接收机, 因为x9d使用高频头会比内置的要耗电, 所以打算换成xm接收机, 搞了一个晚上, 最后还是换回dsm2接收机

正好有一个新的xm接收机闲置, 都还没拆封, 就打算把tiny7换成xm接收机, 谁知道对好频后, 装上去, 第一次通电可以正常飞行, 下来换第二块电时, 接收机红灯常亮, 不会跟遥控器对频, 断电重插, 还是不行.
我放一会, 再重新上电, 又正常了, 我决定再试试, 断电再重插, 还是正常的, 连续试了好几次, 也是正常的. 然后我在通电后正常对频的情况下, 什么都不做, 放一会, 再断电, 重新上电, 又不正常, 再断电上电, 还是不正常, 连试n次.
我再来不上电, 放一会, 再上电, 又正常了...
我以为是接收机有问题, 换了平时一直在使用的另一只xm接收机, 反正从来都没出过问题的这只接收机, 装上去后, 也是一样的情况, 这我就搞不懂了, 还会挑接收机么, 而且都还没到飞控的环节, 接收机不会跟遥控器对频啊, 太神奇了, 这个问题暂时没解决, 等大神出来指导一下.

我把正常和不正常的流程理了一下:不上电 -> 放几分钟 -> 上电 -> 正常 -> 断电重插 -> 正常 -> 保持上电放几分钟 -> 断电生插 -> 不正常(绿灯灭红灯常亮) -> 断电重插 -> 不正常(绿灯灭红灯常亮) -> 断电 -> 放几分钟 -> 上电 -> 正常

经过昨晚对xm接收机的折腾, 搞清楚了两个指示灯的大概意思:

1.按住bind上电, 红灯,绿灯常亮, 等待对频
2.遥控器开始对频, 绿灯常亮, 红灯闪
3.对好频的接收机上电, 遥控器没打开的情况下, 绿灯灭, 红灯闪
4.对好频的接收机上电, 遥控器没打开的情况下, 绿灯常亮, 红灯灭
5.遥控器打开,对好频的接收机上电,遥控器关闭, 绿灯灭, 红灯常亮

楼主:
居然发现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 看来不是TINY7的问题, 这个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page=1&extra=

网友:
图传问题解决没?

网友B:
图传和摄像头我觉得不错,就是个手感不习惯,飞开220,215的机子,有刷估计也这个样啦,没飞过其他有刷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和摄像头我觉得不错,就是个手感不习惯,飞开220,215的机子,有刷估计也这个样啦,没飞过其他有刷机子 ...

有刷跟无刷手感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2017-05-27):
引用 楼主:
居然发现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 看来不是TINY7的问题, 这个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
http://bbs.5imx.com/for ...

呵呵,兄弟同病相怜啦
好像升级一下接收机固件就行,我先懒得做,空心杯先用DSM2。

网友:
换无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