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F3真的不会自稳?

楼主(2017-04-10):
刚刚换了F3,自稳设置好飞了,感觉就和手动似得,不会回中,请教各位大神有没弄的好的参数看看,方便的可留下联系方式,红包学习。

网友A:
是你的模式没有设置对

网友:
加速度计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模式没有设置对

意思是没有设自稳模式?

网友B:
自稳是ANGLE 设定一个通道范围 当你控那个通道范围达到即可自稳。

网友:
我也是,跟手动似得

网友C:
我也跟手动一摸一样!还反场2次!控都一起给他寄过去了!回来后还是一样,根本不能自稳!悬停都悬停不住!(直升机我能4面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跟手动一摸一样!还反场2次!控都一起给他寄过去了!回来后还是一样,根本不能自稳!悬停都悬停不住! ...

那最后怎么办了

网友:
自稳干嘛,悬停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跟手动一摸一样!还反场2次!控都一起给他寄过去了!回来后还是一样,根本不能自稳!悬停都悬停不住! ...

直机能四面悬停,不会多轴手动悬停?

楼主:
顶贴,哪位大师能把自稳的数据给看看。

网友D:
先打开accelerometer, 然后把机平放,按 calibrate accelerometer.最后去 mode menu  enable angle mode.用一个aux channel(开关)来打开或关上。

先开这

先开这

然后把机平放,按这

然后把机平放,按这

最后在 mode 里 set angle mode,用一个 Switch 来开

最后在 mode 里 set angle mode,用一个 Switch 来开

网友:
标准版没有的应该是,我看的MINI F3飞控需要配合外接两个东东才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最后怎么办了

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打开accelerometer, 然后把机平放,按 calibrate accelerometer.最后去 mode menu  enable angle mode.用 ...

太感谢了,我要慢慢看,

网友(2018-03-25):
穿越机不适合悬停,动作全是动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