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教我修改mini osd的电压校准。

楼主(2017-04-10):
用cc3d,15.02.02版本,也就是最后的版本了,minisod刷了这个版本的固件、字库,接线都没问题,就是电压显示不对,我用3s电显示17v左右,电压会实时更新,osd的调参软件里面没有电压校准这一项,该怎么办,求大神教我,谢谢。上图。别告诉我找泡泡老师,他的视频里没有关于这个的。

网友A:
空越机的话要用mwosd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越机的话要用mwosd固件。

mwosd?我用的是cc3d。

网友:
cc3d? 刷的什么固件 bf cf的话地面站校准电压~

网友:
我也是CC3D,也是这款osd,我的电压显示略低,CC3D那个接口是电压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