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X装机问题,请教大手子

楼主(2017-04-10):
亚拓550X装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大手子指导一下1.主齿和左下尾波的传动直齿间隙很小,如下图,用手转动主旋翼发现会发生摩擦,看了说明书,就少装了一个主轴和最上部轴承之间的垫片,但是不管是装0。3还是0.5的垫片,主轴最下面那个径向的螺丝都不能穿过
请问下应该怎么处理?

2.尾撑螺丝锁紧以后尾撑会受到一个弯矩,这个是设计问题吗?还是我装的不对

网友A:
看看主轴轴承压到位没有。尾撑这里亚拓不是球头的没办法。实在纠结就在内面垫450横轴铝圈

网友B:
现在主轴会蹿动么? 看看有多大间隙,建议把0.3的磨薄一点试试,或者把主轴掐上手电钻,转起来用锉刀轻轻磨一下台阶的下沿

网友:
限位磨掉点就行了

网友:
不装垫片试试

网友:
第二个是设计问题,亚拓官网论坛有人提过

网友:
所以有各种无应力改件...

网友:
把垫片装到主轴最上面。十字盘下面

网友C:
垫片装到大盘齿和尾驱主齿之间!

网友D:
把尾撑杆装到里面试试看,应该能好一些~

700也是这个德性,真是服了~

网友E:
第二个  用锉刀 。小心 那两根螺丝 10个有6个人把他搞滑丝了,先上脚架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轴轴承压到位没有。尾撑这里亚拓不是球头的没办法。实在纠结就在内面垫450横轴铝圈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轴会蹿动么? 看看有多大间隙,建议把0.3的磨薄一点试试,或者把主轴掐上手电钻,转起来用锉刀轻轻磨 ...

谢谢回答。主轴不会窜动,不上垫片配合佳,磨主轴台阶还是作为下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片装到大盘齿和尾驱主齿之间!

这个。。预组装的单向轴承我拆开看过,有垫片。。而且亚拓配件里也没有适合内径的垫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尾撑杆装到里面试试看,应该能好一些~

700也是这个德性,真是服了~

还能装里面啊。。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  用锉刀 。小心 那两根螺丝 10个有6个人把他搞滑丝了,先上脚架上的

我的已经滑了

网友:
尾撑固定座加一个垫片,弯扭情况可以减轻。

网友:
550x传动齿不是红色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