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尾轴行程不够,锁尾不了求助

楼主(2017-04-10):
亚拓450尾轴行程不够,锁尾不了求助。
飞机上浆自旋,尾翼已经最大量程依然不能消除自旋,如图
这个是什么问题?我已经换了500的尾奖,但是还是不能锁尾,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尾轴行程不够吗?

量程已经最大,但是依然自旋

量程已经最大,但是依然自旋

网友A:
检查机械部分故障,桨夹装反?双推是不是顺滑?舵机最大范围内左右有没有顶上?最后查设置感度和确定陀螺仪没有损坏!

楼主:
什么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机械部分故障,桨夹装反?双推是不是顺滑?舵机最大范围内左右有没有顶上?最后查设置感度和确定陀螺仪 ...

其他都没有问题,全部换了新轴,电子系统也没问题。
就是现在飞机自旋,已经打杠最大行程自旋依然存在,感觉就是尾轴行程不够。

楼主:
其他都没有问题,全部换了新轴,电子系统也没问题。
就是现在飞机自旋,已经打杠最大行程自旋依然存在,感觉就是尾轴行程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都没有问题,全部换了新轴,电子系统也没问题。
就是现在飞机自旋,已经打杠最大行程自旋依然存在, ...

看图片上,桨夹装反了,轴传皮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机械部分故障,桨夹装反?双推是不是顺滑?舵机最大范围内左右有没有顶上?最后查设置感度和确定陀螺仪 ...

并且我换了500 的尾奖,自旋比450的少一些,舵机已经顶到最外面。其实我理解就是尾奖螺距不够,但是已经最大量了,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飞机是我收的,我之前一直450,但是不是这个型号,都是皮传,舵量都是绰绰有余啊。这次难倒我了!
谢谢你,请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且我换了500 的尾奖,自旋比450的少一些,舵机已经顶到最外面。其实我理解就是尾奖螺距不够,但是已经 ...

什么牌子飞机,看是多长的尾轴,是不是原厂?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皮传有可能机米松了,检查转速,我遇到这样不锁尾情况,机米打胶就不会跑出来,用手抓尾桨转大桨看有没有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飞机,看是多长的尾轴,是不是原厂?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皮传有可能机米松了,检查转速,我遇 ...

亚拓450 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450 PRO

看说明书,机器没问题的

网友:
首先尾桨夹应该是装反了,螺丝应该是从外侧拧而不是内侧。其次检查一下陀螺仪尾舵机的修正方向,很可能反了。

网友:
450Pro尾巴行程的确不够,但那是极限状态下。。
你的这里应该是安装错误

网友:
尾桨夹装反就是不美观和修理不太方便,对锁尾影响不大。看图片上的尾螺距舵量是足够的,首先考虑是不是修正方向反了。再就是你说的换500尾桨有改善的话,也有可能是尾传动有问题导致丢转造成的。按住尾桨转主桨看看会不会丢转。

网友:
看图感觉是轴的长度不够导制行程不够。桨反过来装影响不大,行程正常,设置正常的情况下不影响锁尾

网友:
应该是你的陀螺仪设置或者尾巴安装错误  导致修正方向不对

网友:
明显是尾桨夹和螃蟹爪反了,还有自旋是还未离地就自旋还是能够正常起飞,只是轻微的慢慢自旋,问题表述不清楚,无从回答

网友:
就是桨夹反了 导致桨角度不够  ,都是向内推锁尾  你这是向外推锁尾  距离不够

网友:
我目前也遇到了尾轴行程不够导致锁尾不好的问题,正在试图用如下办法解决:
1. 将47MM长的尾轴换面富丽49MM长的尾轴,
2. 将尾推 8字臂换成 长款8字臂
上面这2点都是为了提高尾轴行程的

目前,所有配件正在快递途中,这个方法是否完全解决锁尾问题   还需要等几天再来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