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r7008 S.BUS 接线MB 接电推油门无反应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7-04-11):
futabar7008 S.BUS 接线MB 设置都调好完了 就是接电推油门无反应怎么回事啊 控里面的油门方向也调了 还是不行  电机就叫一声 然后就自检了 油门打到最上开机还是无反应  新手 求教高手们给帮帮忙

网友:
首先你要把接收机改为B模式,进入MB设置前的第一步是先把MB与接收器类型相联接才可以进行下一步,你看看是否联接。另外是油门行程校准没有?

网友:
另外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油门插到接收机的3通道口上面,调过陀螺仪。反正陀螺仪也只是传递信号而已。

网友A:
目前你的接收机信号线接在了subs2接口上,这样的通信是不可靠的;陀螺仪应设置接收机类型为s.bus;接收机应设置为B模式,遥控器说明书上有设置方法,或是上网找;陀螺仪5通道为油门信号;然后对照陀螺仪说明书再看看从接收机出来的信号线给陀螺仪的时候有没有插错口;如果以上都对,那就要看看电调有没有校准或是故障了。如果在天津,可以来找我。或是给我打电话一起探讨,15922010117,老三。

网友:
FUTABA的控,油门第三通道反向了没?

网友:
调机记得拔2根电机线,血的教训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你的接收机信号线接在了subs2接口上,这样的通信是不可靠的;陀螺仪应设置接收机类型为s.bus;接收机应 ...

该成B模式了 推油门还是没反应  老哥 能给张接线图片吗? 非常感谢

网友:
校准电调形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你的接收机信号线接在了subs2接口上,这样的通信是不可靠的;陀螺仪应设置接收机类型为s.bus;接收机应 ...

正解,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