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刷了固件 好在哪里?

楼主(2017-04-11):
不是太懂。  麻烦科普一下。越详细越好

网友A:
设置增多,如曲线,混控
加了高频头后,可对接更多的协议,如果不加,也可以对接dsm 协议
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增多,如曲线,混控
加了高频头后,可对接更多的协议,如果不加,也可以对接dsm 协议
楼下补充

能否支持其他品牌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支持其他品牌接收?

不加高频头,支持华坑和dsm接收

网友(2017-07-10):
请问固件如何刷,我找不到电脑上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