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bb响,求破

楼主(2017-04-11):
f4飞控,上电后,一解锁,逼逼就响个不停,设置个通道把它关了之后,就滴滴滴的小声响。
然后f3飞控也是这样,求破!
刷的是bf3.1.5固件

网友A:
检查下buzzer口前面的三极管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三极管的基极有没正确下拉.虽然想的话应该不会两块板都出这个问题

网友:
检查下BB 响负极是否和其他线或者碳板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buzzer口前面的三极管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三极管的基极有没正确下拉.虽然想的话应该不会两块板都出这个 ...

太专业了
不懂

网友:
flip32 f4? flash airbotf4 firmware. try turn of vbat first.

网友:
之前装F4遇到过,折腾了好几天 ,重新刷固件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B:
你刷什么固件? Revo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刷什么固件? Revo ?

ominbusf4

网友:
有osd的?可以放 F4 的前面照片吗?

网友:
没有接电池检测的话把vbat关了

网友C:
据说有些板子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你的 F4不是 Omnibus ,是cc3d revo.从 cc3d f4 改。要刷 Revo 固件不过改硬体的时候出了问题,一些东西如 buzzer, led strip 的 pins 不对了.但之后有人做了个 air bot f4.固件。你刷 airbot f4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F4不是 Omnibus ,是cc3d revo.从 cc3d f4 改。要刷 Revo 固件不过改硬体的时候出了问题,一些东西如  ...

谢谢,刷了revo

网友C:
也刷3,15没这毛病

网友(2017-06-19):
我的也是重刷3.17也不行上电就叫,也是revo版的

网友:
LED 有冇問題?。

网友:
你是用格士機架。外接另一個BB

网友:
問題應該是你接vbat 12V. 是試接好led 及bb 用usb 或5V 應該正常

网友:
簡單説.不接VBAT 12V從分電板接cam 及TX  5V接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