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蛋

楼主(2017-04-11):
做了很久,现在完成90%照片拍了好多,但是比较懒喷漆,打磨,动力需要焊接电容防止打火,配重。以后慢慢整理吧

网友:
哇!應該系論壇裏面最Q的船了!贊!

网友A:
工具专业,做工精细,漂亮!

网友B:
重心好高,担心转弯和大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好高,担心转弯和大浪啊!

配重了,要不翻不过来,现在就是个不倒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专业,做工精细,漂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倒发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重了,要不翻不过来,现在就是个不倒翁。

哈哈,帆船压铅啊,不倒翁

网友A:
楼主一口气做了两个蛋拖啊!请问压铅需要多少才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口气做了两个蛋拖啊!请问压铅需要多少才合适呢?

这个蛋到水线一下600g左右的排水量,我实际测试整体重量达到500g左右就行了,太轻转弯会不稳,因为上层建筑太高了,实际应该只有一半的高度

网友:
好厉害啊 好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蛋到水线一下600g左右的排水量,我实际测试整体重量达到500g左右就行了,太轻转弯会不稳,因为上层建 ...

谢谢,我看到论坛好多人做迷你蛋拖,也买了一个准备学着做做。

网友C:
早些时候的木头小胖子,配置要更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些时候的木头小胖子,配置要更轻一些。

哈哈,这好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看到论坛好多人做迷你蛋拖,也买了一个准备学着做做。

我感觉做这个船,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着急,要慢慢来。尤其是搭龙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定要严丝合缝,千万不能跑偏,我就因为一开始没注意作废了一个。我准备后面,做个半米的大家伙,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做这个船,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着急,要慢慢来。尤其是搭龙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定要严丝合缝,千万 ...

谢谢指点。我先看高手做,稳住心慢慢来。

网友:
请问螺旋桨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D:
楼主下水试航了么?我的船体刚打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下水试航了么?我的船体刚打磨好。

跑过好多次了,中心调整是个问题,建议在静水情况下屁股稍微重一点,因为一旦开起来会压头的,另外不能全油门,全油门很快就糊了

网友D(2017-05-11):
引用 楼主:
跑过好多次了,中心调整是个问题,建议在静水情况下屁股稍微重一点,因为一旦开起来会压头的,另外不能全 ...

谢谢,我正在装内部机构。请问这船的舵孔位置距离船尾太近,怎样安舵轴的横杆比较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正在装内部机构。请问这船的舵孔位置距离船尾太近,怎样安舵轴的横杆比较合适呢?

找个舵机的摇臂,剪一个就行了,用401粘死,高级点的办法买个限位器,把剪好的拉杆用环氧黏在限位器上,然后把限位器用机米丝固定在舵轴上就行了

楼主:
就这样吧

网友:
谢谢您这么图文并茂的解答,我得抓紧进度了。

网友:
解决了舵臂问题,抓紧装上了甲板,组装了驾驶室,但是手艺太潮,不平整也没再打磨直接上漆了,效果比楼主差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