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求大神们解读一下智能跟随和热点跟随的区别

楼主(2017-04-11):
刚入手了精灵4,搞不懂里面的两个功能,一个是智能跟随,一个是热点跟随,两个的作用都应该是跟拍吧!就是搞不懂什么情况下用智能跟随,什么情况下用热点跟随,两个功能的区别在哪?所以进来恳请大神们解读一下

网友A:
因为我用的平板操作,所以热点跟随没用过。应该是地面端有gps信号,然后飞机会跟着这个信号走。智能跟随就是你在屏幕里画一个框框,然后照相机智能识别跟随。热点跟随应该会更稳定,智能跟随在人多的地方、飞机飞太高、经过障碍容易跟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用的平板操作,所以热点跟随没用过。应该是地面端有gps信号,然后飞机会跟着这个信号走。智能跟随就 ...

就是说智能跟随可以任意跟随人、动物、汽车等。热点跟随是需要有特定的设备发出信号飞机才会跟随,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智能跟随可以任意跟随人、动物、汽车等。热点跟随是需要有特定的设备发出信号飞机才会跟随,是这样 ...

热点跟随就是保持同你的遥控器定距离跟随。智能就是同上说的物体跟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智能跟随可以任意跟随人、动物、汽车等。热点跟随是需要有特定的设备发出信号飞机才会跟随,是这样 ...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明白了,谢谢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