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穿越机的日常之-【装机】附技巧!

楼主(2017-04-11):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技巧,我只是个新手而已,对于那些大神而言,不敢妄言。但是都是相互学习,装机大家都会装,但是一个鸡鸡要装好,并不是那么简单,个人感觉是这样。说得不对,大神请不要喷我。
继上次炸鸡之后,拆下主体部件,放在一边,于是又直接搞回来四套机架,其实我也知道我这么做不对,玩得太疯了。
之所以还会选择这机架,就是因为感觉之前一架有感情,即使炸坏了,这种感觉还想延续。So。。。。。

我这个是老零件搬到新机架上,其实机架是一样的,本来直接装上就可以,但是我这个有强迫症,有些地方我总喜欢用我的观点来要求,装机是挺耗时间的……

注意事项:高手略过。
选择好电机安装的固定镙丝,确定是否要安装电机座,镙丝的长短很讲究,不长也不短才行,如果长了,拧的时候容易顶到线圈,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出了问题又说是别人电机有问题,自己顶到线圈都不知道。
当然,也不要完全的依赖配套的机架所配置的镙丝,具体要参考实际。翼飞的ix5机架配的镙丝就是垃圾,第一套装机的时候,铝镙丝稍微用力就断在铝住里面了,如果商家看到此条消息,希望有所改进。

装机配置:
机架:ix5
电机:屌炸天2205已停产(现在不屌了,因为电机炸了之后有异响,应该是动平出了点小问题。)有配电机保护座(新手必备,确实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飞控:老版黑蚁F3 30A一体电调
桨叶:忘了,自己看吧,
Cam:雨燕2
自备有M3各型号镙丝和【垫片】线材、插座等。

关于黑蚁飞塔存在的问题:先看图:

在X宝上找了好久终于找到这种垫片,内径3mm,外径5mm,厚度0.5mm,为什么要加装这种垫片,发现这个问题是在我的第一架130机架上出现的,黑蚁配置的铝柱高度为5mm,如果不加装垫片,时间一长电路板会变形,因为塔式的连接插座完全接触的高度是大于5mm的,
初步估计在5.3mm上现,别看几十丝的差异,时间常加上经常碰撞,电调、飞控、图传都会变形。所以在这里加装了垫片。

安装电机:
蛇皮管到货了,也尝试这样装一下,但是这颜色我确实不太喜欢,既然我喜欢黄色

塔式的安装很简单,整体也没几组线需要焊,除非了电调、电源就没有了。

ix5机架没有配置led和BB响,led本人不太喜欢,所以就自己焊接了一个BB响,此款BB声音还算不错,价钱也便宜一块钱一个。

线很短,因为我确定了我要将Bb安装的位置,所以线没有一点多,我需要多长就只焊接多长。

接下来是图传天线座:

如果你没有实足的把握,请不要尝试将多余的线剪掉再重新焊接,我说了,我是因为我强迫症……同样,保持一点余量,避免炸机对图传天线座有所影响。

接下来就是接收机和2.4G天线

这款机架,接收机及天线我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地方来放,所以就这样安装了,可能有点丑,但是为了节约装机时间,就这样吧,之后有高招再改善,喔,不对,之后炸坏了重新装的时候再来改进。

一些插座的固定:
摄像头连接插座是有必要打一点点热熔胶的,并不影响拆,这样避免在飞行过程中因为震动或小炸,导致接触不良,在天空中没了图像就等于飞着的鸟儿突然瞎了眼,会死得很惨的。

至此,装机完成,不带桨重275克,装上桨和电池扎带300克,确实是够轻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图传没有盖板,因为上次炸丢了,连散热片一起炸丢的,还在等配,
其实在装的过程中,都感觉有很多话要讲,具体写的时候又感觉写不出来,总之,细心,仔细,细心,仔细。

我与穿越机的日常之-【装机】附技巧!
我与穿越机的日常之-【炸机】我与穿越机的日常之【遗照】
【宝贝】入魔穿越机一个多月了,爱天空爱飞翔!

楼主:
这么大个论坛,我谢谢你的赞。

网友A:
裝機手工一流,非常簡潔!不過電機保護不用也罷,完全格格不入的感覺。還有電源線為什麼需要這麼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機手工一流,非常簡潔!不過電機保護不用也罷,完全格格不入的感覺。還有電源線為什麼需要這麼長?

呵呵,装完就剪了

网友B:
翼飞ix5机架配的螺丝的确垃圾,昨天草降几次后上板的螺丝就飞了3个

网友C:
我刚买的这个机架 板子上的孔非常紧 很难对插

网友D:
有故事的模友

网友E:
请教一个问题  你在穿电机线在蛇皮管的时候  蛇皮管没有散开?我曾装过一次   屡试不爽  每次都岔开  你是有什么技巧?能分享下?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机架 感觉不错

网友F:
你这个图传天线直接安装在碳板上会不会影响信号? 我的比较影响 分电板还是没共地的 黑蚁的这个貌似全部共地啊

网友:
求BB 的链接

网友:
这机子贵了!

楼主:
X宝搜索峰鸣器就可以找到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飞ix5机架配的螺丝的确垃圾,昨天草降几次后上板的螺丝就飞了3个

换钛合金或者12.9级的淬火内六角镙丝,双便宜又好用,关键是炸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个问题  你在穿电机线在蛇皮管的时候  蛇皮管没有散开?我曾装过一次   屡试不爽  每次都岔开  你是有 ...

蛇皮管是可以伸缩的,在缩短的时候内孔就会变大,这个是细活,在安装的时候尽量要避免去触碰蛇皮管的切口,如果非必要可以将其切口用手指捏住。热综管需要比蛇皮管大一些型号。具体需要大多少你可以问问X宝的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图传天线直接安装在碳板上会不会影响信号? 我的比较影响 分电板还是没共地的 黑蚁的这个貌似全部共 ...

感觉图传挺稳定的,好像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图传天线直接安装在碳板上会不会影响信号? 我的比较影响 分电板还是没共地的 黑蚁的这个貌似全部共 ...

感觉图传挺稳定的,感觉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买的这个机架 板子上的孔非常紧 很难对插

装摄像头的两块板,的插脚都是直角的,这个地方需要用砂纸轻轻的把棱角打磨一下,就好安装了!

网友G:
不错 ,学习了。这种塔式的飞控集成了电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 ,学习了。这种塔式的飞控集成了电调么?

集成电调的,电机只需布线就好了!

网友H:
觉得弄蛇皮管没必要,胶带缠或热缩管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觉得弄蛇皮管没必要,胶带缠或热缩管不就行了吗

算是装个一逼吧,希望你能理解。

网友:
兄弟顶你了哈~

网友:
真精致啊。

网友(2018-11-25):
手工好,装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