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很久的小攀爬 露露脸(附图了)

楼主(2017-04-11):
小攀爬很好看很骚气 自己改的金属合金牧马人 坛子里高手多 地盘要怎么固定最好啊 还可以拆卸

网友A:
用的板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板控?

对啊 是的呢

网友B:
我也不习惯枪控

网友C:
用啥控?    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啥控?    没毛病

华科尔D7e 用的dsmx制式 一控飞航模玩攀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习惯枪控

玩航模的貌似都不爱枪控呢

网友(2017-06-27):
我也改了台小车,也是用回航模控天8表示实在不习惯枪控

网友D:
新车手请问个问题~板控是单杆控制前后和转向吗?还是前后一个杆转向一个杆?我也是玩航模的~手上8F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车手请问个问题~板控是单杆控制前后和转向吗?还是前后一个杆转向一个杆?我也是玩航模的~手上8FG...

看自己喜欢。我把车的油门接到升降通道 方向可接方向也可接道副翼上 我的控油门没回中 所以这么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自己喜欢。我把车的油门接到升降通道 方向可接方向也可接道副翼上 我的控油门没回中 所以这么接的

好吧,装好车了 回去试试 不行就用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装好车了 回去试试 不行就用枪控..

你可以试试 也挺顺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