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3.1电机转速起不来

楼主(2017-04-11):
Betaflight - Configurator 下电机都正常,用遥控器电机油门无法拉高,怎么回事?

网友:
多数是电调没有calibrate好。
如果是blheli电调的话,直接去blheli configurator那边调一下。

网友A:
电调协议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协议选对了吗

好硬乐天 用什么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硬乐天 用什么协议?

好盈乐天电调有三种
最老的用于大多轴的所谓“亚太版”只能PWM高达490Hz 而且穿越机可能装不下
微型电调Micro BLHELI 支持Oneshot
最新款BLheliS 支持oneshot multishot Dshot(若注明DS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硬乐天 用什么协议?

你问下卖家是用dshot还是onesh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乐天电调有三种
最老的用于大多轴的所谓“亚太版”只能PWM高达490Hz 而且穿越机可能装不下
微型电 ...

我用的就是这款,只能pwm协议,但是遥控器解锁无法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款,只能pwm协议,但是遥控器解锁无法转

不开oneshot什么的选PWM 然后在configuation界面选PWMspeed  separate from PID speed 然后手动调PWM速度到490

网友:
遥控对好频并设置好了没  模式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开oneshot什么的选PWM 然后在configuation界面选PWMspeed  separate from PID speed 然后手动调PWM速度 ...

改了 还是不行?之前用cf固件好好的 难道跟固件有关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了 还是不行?之前用cf固件好好的 难道跟固件有关么?

用的什么固件?3.1?,是3.17?还是别的版本,3.17bug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固件?3.1?,是3.17?还是别的版本,3.17bug太多

刷回3.0  pwm改成600 好了,万分感谢!!!!!!